futaba14sg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6-05-31):
(图片)

网友:
检查开关吧

网友:
手碰住触控面了,或者触控面不干净让机器以为你在开机时触碰触控面,这个意思是是否开启遥控信号,第一个选项拉距测试,第二个关闭遥控信号输出,第三个开启遥控信号输出。

网友:
这个不是控的问题,能看懂英文的话一眼就明白了

网友:
我的8FG按住中间的RTN开机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检测接收范围的

网友:
中间rtn键短路了,14sg老毛病

网友:
我的也是,拨到on位置确认就回到主菜单了,他们说是南方天潮,通病,但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