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B6\A6\A9\308充电器,可以对同S数但是不同容量的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6-05-31):
问下B6\A6\A9\308充电器,可以对同S数但是不同容量的电池充电吗?

分以下3种情况  1.同S数下同C数,不同的容量可以充电吗?如 3S 2200 25C 可以和 3S  2800 25C 能充电吗?

               2、同S 数下同容量,不同的C数  如 3S 2200 25C   3S 2200 35C  能充电吗?

               3、同S 不同容量,不同C数。 如 3S 2200 25C  3S 2800 35C  能同时充吗?

请有试过的朋友来说下,真的能吗 ?如果真的话 是什么原理?

另外 问下 ,A6 和A9 有什么区别? 听说 A6 A9 的平衡充才是真正的平衡充,而308 的只需要动力线充,做不到真正的平衡充对吗?  以上那款充电器,那款最适合混冲,而电池不损坏呢? 请有经验的朋友来说下。

网友A:
我来挣一分吧。
B6,A6,I308三种充电器都用过。回答如下:
1,可以同时充。
2,可以同时充。
3,可以同时充。
三种充充器,B6适合入门模友。A6和A9适合普通和高级模友,I308适合在外场有速充需求的发烧模友。

网友B:
你要同时充多块电池 必须同S,同容量。跟放电C数没有任何关系。但和充电C数有点关系,比如有三块6S 1400ma 5C充电的电池,那么,以308为例,1400  5C充电最高可以用7A充,那么三块就是21A,308充电器比那几个无论功能还是平衡都比那几个好。 并充的原理很简单,它就是把电池并联起来,电池并联的特性是:电压不变 总容量等于各电池之和,3块1400的总容量就是4200  那么电池串联的特性:总电压等于各电池电压之和 容量不变。电和水类似,比如 两个不同容量的水池,我用一跟管 分别接出来两个口径相同的支管,同时加水 那么 容量大的那个一定比容量小的那个满的慢 这就好比电池 它会充满么,你要并充最好用同型号 同S同 容量的电池,不同型号的电池内阻也不一样。 还有你说的那两个问题  ‘A6 A9 的平衡充才是真正的平衡充’  A6 A9应该是保母充电 就是只用平衡头充不用主出输线,这样的话不技持大电流,你要想并充用三块6S 1400ma 5C充电的电池21A 那是不可能的,也就7A算是最高了在高平衡头会烧的线太细。而308用的是主输出线 是支持大电流充电的,308是在电池快满电时进行单体电压平衡,这几个充电器都是可以平衡的,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同时充多块电池 必须同S,同容量。跟放电C数没有任何关系。但和充电C数有点关系,比如有三块6S 1400ma  ...

明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挣一分吧。
B6,A6,I308三种充电器都用过。回答如下:
1,可以同时充。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