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低空空中抽风

楼主(2016-05-31):
连续两天空中抽风,咋天空中抽风小炸,连夜修好,今天刚一电才1分钟低中又抽风,又炸了,不敢飞了,还没遇到这情况,来火了。。。
配制是好盈60A,花牌10级电机,K8陀螺(此K8之前飞过几百起落,经历过春夏秋冬没出现过毛病),DEKO舵机,KST565,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敢说哪个有问题,但之前用50A没出过问题,大家敢紧帮看看吧,没信心飞了。。。太可怕了。。。。

网友A:
V4的问题吧  具体怎么个抽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4的问题吧  具体怎么个抽风啊

在空中来回跳舞,完全不受控,因为低空炸的比较狠,像抖舵的感觉一样,之前抽风下来看日记,没发现什么异常,真的是怕了,这真受不了,设备有问题要人命啊。。。

网友B:
应该是陀螺仪出问题了,建议用替换法维修。

网友C:
估计是K8,我一个用了1200个起落的黄K8,上周也是这个情况,现在基本确认是K8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开了电调定速了 ···  。。。 或者电机电调堵转不兼容  。。。   只是猜测··    我昨天尾变距推杆螺丝掉了  也是抽风炸鸡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开了电调定速了 ···  。。。 或者电机电调堵转不兼容  。。。   只是猜测··    我昨天尾变距推 ...

定速是开了,电机和这电调不兼容,有这说法吗,但是之前装过,个人感觉是此电机和这电调有转动不是很正常的感觉,但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陀螺仪出问题了,建议用替换法维修。

不太相信陀螺仪出问题,但是也没办法了,只能换着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K8,我一个用了1200个起落的黄K8,上周也是这个情况,现在基本确认是K8的问题。

K8一直用的不错,我不太相信它坏了,呀呀呀,

网友E:
换个接收试试,我以前也是这种,换了接收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速是开了,电机和这电调不兼容,有这说法吗,但是之前装过,个人感觉是此电机和这电调有转动不是很正常 ...

  先把电调定速关了试吧   电调和电机堵转一般很少见  但是也有这可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电调定速关了试吧   电调和电机堵转一般很少见  但是也有这可能 ··

你说的我会试一下。但空中抽风的状态像舵机在空中抖舵的感觉,上面几位模友说K8的可能性大,我也有点相信了,必竟抖舵这问题K8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接收试试,我以前也是这种,换了接收就好了

接收也有问题?我这接收机也用过几百起落了,没出现过问题,接收机倒是多,也可换着试

网友F:
期待后续报道,我的k8用了一年多也突然挂了,好在是450上的。

网友G:
V4电调和DEKO不兼容,论坛上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建议换舵机吧,保证药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G:
V4电调和DEKO不兼容,论坛上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建议换舵机吧,保证药到病除。

為甚麼不是換電調?而是換舵機!

V4 明明問題多多!卻換沒問題的舵機,你真明智

楼主:
引用 网友G:
V4电调和DEKO不兼容,论坛上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建议换舵机吧,保证药到病除。

另一台380也是用的V4 60A和DEKO,好的很,没出现毛病。。。
刚刚一直在检查,发现三个斜盘舵机有一个会无故抖舵,做计舵机的问题吧,问题算是基本上找到了。。。直接售后了,这舵机坏了是不要烦,直接修,没发现其它有什么舵机这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后续报道,我的k8用了一年多也突然挂了,好在是450上的。

另一台380也是用的V4 60A和DEKO,好的很,没出现毛病。。。
刚刚一直在检查,发现三个斜盘舵机有一个会无故抖舵,做计舵机的问题吧,问题算是基本上找到了。。。直接售后了,这舵机坏了是不要烦,直接修,没发现其它有什么舵机这么好用啊

网友:
这个问题看能看出来吗?而且真机还不在身边的情况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一台380也是用的V4 60A和DEKO,好的很,没出现毛病。。。
刚刚一直在检查,发现三个斜盘舵机有一个会 ...

我用的是v3 50a,空中失控后检查是升降通道坏了,用了一年多。这种事故实在是无法避免。

网友:
兄弟们!天热注意防暑降温哈!人如此,电装更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v3 50a,空中失控后检查是升降通道坏了,用了一年多。这种事故实在是无法避免。

我这情况跟电调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不是陀螺,就是舵机问题,现在是找到原因, 发现是舵机上电会抖,当然我也要检查陀螺有没问题你说的空中失控后检查是升降通道坏了,是指的是陀螺仪上的坏了?

网友:
一般是舵机和陀螺仪的问题,舵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要不lz先把陀螺的感度降低一点试试。

网友:
你这个问题, 我几个月前有过n次, 一个月前出现一次!     几个月前出现的, 我换了陀螺仪和三个斜盘舵机, 之后没问题飞了600个电!   一个月前的出现的, 我又换了四个舵机, 目前飞了100个电没问题, 我感觉舵机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检查所有电线借口, 再飞试试!

网友:
遥控问题吧??

网友:
检查横轴。。胶圈看看。。估计老化了。。这个要换。。我遇到过。。癫痫一样乱斗。。突然性的。。

网友:
k8应该出问题了,以前有台450装K8,之前一直良好,突然在空中作死,不明不白炸掉

网友H:
7075+冰人的旋转部件   配的也是蛮好的舵机   了

还是整个稳妥的陀螺仪吧

IKON或BRAIN  目前800有卖,,换后机机有点点脱胎换骨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H:
7075+冰人的旋转部件   配的也是蛮好的舵机   了

还是整个稳妥的陀螺仪吧

恩,机子调的真心的好。但K8之前一直很给力,没想到它不好。但已经初步找到原因了,是有一个舵机坏了,会时不时抽风,返厂回来的话,再试试陀螺仪,不行就换陀螺了,(关键习惯K8的手感)

网友I:
我遇到过  舵机问题啦。。。。。。。。

网友:
我的v3 50A也抽风,换了个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  舵机问题啦。。。。。。。。

基本确定是舵机问题了,换了舵机安全飞了10多起落了,暂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
舵机电机碳刷有寿命的,电位器听说很难用到磨坏

网友:
听起来挺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