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输入端第6通道起何作用?

楼主(2016-05-31):
玩了多年的APM四轴,不知道飞控的输入端第6接口起何作用。在地面站里,7、8通道可选多种飞行模式。我的四轴7通道选无头模式(在6种飞行模式设置界面里,Simple mode打勾不起作用),8通道选翻飞模式,飞起来非常爽。
第6通道的各种选择都是什么含义,对飞行又起何作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手动空中比例调参.

楼主:
不太明白,能详细说明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详细说明吗?谢谢!

6通设置到旋钮..可以在天上悬停或者航线时根据飞机是否抖动是否跟手用旋钮来调...类似直升机把陀螺感度搞成旋钮来调...飞行中就可以调到是否追尾是否锁尾,...这只是其中一个功能.开这个后就不需要自动调参了..还可以随时根据风大小..飞机载重的变化随时调.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ac_rollpitchtu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设置到旋钮..可以在天上悬停或者航线时根据飞机是否抖动是否跟手用旋钮来调...类似直升机把陀螺感度搞 ...

多少了解一些了,谢谢!

网友B:
我的电脑识别不了apm飞控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识别不了apm飞控怎么办呢

看电脑是什么系统,再搜索论坛里有关APM地面站的安装方法。

网友C:
使用第六通道手动调PID参数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第六通道手动调PID参数教程:

讲的不错,值得借鉴。我是通过第7通道进行自动调参,然后再根据飞行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微调PID。机子就飞的异常稳定,包括垂直起飞、室内定高、GPS定点、翻飞、自动返航、自动降落、绕圈等等。也谢谢你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