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我的PIX不能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2016-05-31):
我的PIX不能给接收机供电  接上电源,接收机灯不亮,不能调试摇控器

网友:
先看看接线对了没,负极在上

网友A:
接反了?pixhawk只有ppm口能对外供电, sbus口不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反了?pixhawk只有ppm口能对外供电, sbus口不能供电

都接对了,但是接收机就是没电

楼主:
给接收机单独供电,就没问题了,可以正常使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接收机单独供电,就没问题了,可以正常使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是多少?一步一步排除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