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豹2悬挂问题 大神进

楼主(2016-05-31):
本人正在做一台坦克  悬挂采用豹2扭杆悬挂   豹2最前面的两个负重轮不是平行的  那爬坡和过路障的时候不偏向么。

网友A:
微观范围、短距离下会出现偏航,但在宏观和连续行驶的尺度上来说,这点结构差异无法对坦克造成实质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观范围、短距离下会出现偏航,但在宏观和连续行驶的尺度上来说,这点结构差异无法对坦克造成实质性影响。 ...

做出来估计在20公斤左右  尺寸600*200  扭杆用多长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估计在20公斤左右  尺寸600*200  扭杆用多长好点

打算做平行的 扭杆短些 10公分左右 不知道够不够呢

网友B:
怎么短,截一半固定在车体中间?这样对称了不是豹二了

网友:
真车由于采用扭杆就是路轮一前一后,是为了腾出安装扭杆的位置。

网友C:
比例多少?要是比例8,扭杆十厘米明显畸形了,如果16比例,干嘛自己砸履带,又费钱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短,截一半固定在车体中间?这样对称了不是豹二了

就是这么打算的!后来想想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例多少?要是比例8,扭杆十厘米明显畸形了,如果16比例,干嘛自己砸履带,又费钱又难看

自己砸履带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砸履带比较耐用

要耐用就别做仿真了,粗锯齿合适。履带就算了,反正你也做了那么多了,不用浪费,其他部位建议你还是别突发奇想,现有坦克结构都是一大堆专业的人搞出来的,不觉得玩家想当然想出的结构更合理。

网友B:
其实不对称更利于越野翻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对称更利于越野翻障碍

此话怎说大神请讲详细点

网友:
真车就那样的撒!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