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穿越遥控用手什么手?

楼主(2016-05-31):
如题

网友:
国外大神多用左手,一压一扶式指法。

网友: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网友A:
我是觉得应该用日本手…穿越还是以航线为主…然而…航线是日本手的强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应该用日本手…穿越还是以航线为主…然而…航线是日本手的强项

固定翼可能用日本手会好飞些,到直升机或旋翼机的话,美国手操作会更直观和方便。但美国手飞固定翼也有高手,日本手飞直机也有高手,难不难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B:
因为以前飞直机,所以习惯用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以前飞直机,所以习惯用美国手。。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