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简单测试桨距

楼主(2016-05-31):
  在维修无副翼直升机大桨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两个大桨并在一起平行着,这个时候测试正负螺距和0螺距时很是方便。
  0螺距时两个桨是上下平行的,这个精度很高,正负螺距时,桨叶也是左下右上,或左上右下,距离大概15-20厘米。+-12度。
  当然直升机的螺旋桨大小和桨叶上下摆动的距离不同,你如果记住了这个上下的距离那就好办了,尤其是在户外调机是不用螺距尺就能很准的调机了。

网友:
我大部分调正负螺距的时候都这样调,我个人认为这样调出来的正负螺距比螺距尺来的还精确

网友:
有副翼也可以的

网友:
一直这么调   夹角除以二就是螺距   全靠目测。。。。。。。。。。

网友:
大飞机还没机会调过,100S我也是这么调的。

网友:
今天买的螺距尺到了,感觉还不如这样调方便呢

网友A:
如果你大桨是零螺距,那么两桨一定能对齐,但两桨对齐不一定就是零螺距,这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建议不要这么调

网友:
不就是一把螺距尺的问题,还是精确点好

网友:
循环螺距用那3个爪子调,集体螺距我都是这么调的,当然要计较因为桨弯曲,桨扭曲而导致这样不准的,我觉得没那必要,如果桨的精度差到这样,那也不能用了

网友:
前提是十字盘要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大桨是零螺距,那么两桨一定能对齐,但两桨对齐不一定就是零螺距,这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建议不要这么 ...

用斜盘调平器调平了斜盘之后,用这种方法调零螺距,应该是准确的啊,我感觉没问题

网友:
450、380可能还行,上了500级别以上!!这舵机受不了啊!!!

网友:
这个方法校准零螺距是很精准的,而且只要桨的质量没问题,这样调出来绝对不会有双桨,但螺距调到正负12°比螺距尺还准我就不敢苟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斜盘调平器调平了斜盘之后,用这种方法调零螺距,应该是准确的啊,我感觉没问题

180°两侧都能对齐,十字盘必然是平的。但原则是飞机精度尚可。

网友:
除非整体精度很高,不然这个法子不靠谱,还不如用焊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