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810用nazav2好是apm好?

楼主(2016-05-31):
现在装个飞越810六轴,手头上有apm和nazav2两种飞控,不知道用naza好还是apm好?apm只是8位cpunaza是32位。就稳定性和控制性上面?nazav2只推荐680一下的机架,可是在新版的4.0.6上又有s900的推荐参数?apm这个8位飞控能支持得这么大的机架么?谢谢!

网友:
价位差那么多,性能也差那么多,没有可比性,大四轴还是用好点的v2吧,出事了可不是玩儿的

网友:
v2都不推荐650轴距上,两个都放弃吧,虽然有人用

网友:
Naza lite飞680都毫无压力,图省心还是NAZA

网友:
好玩就是APM,好用就是NAZA

网友:
apm这类开源和哪吒M这种商品控,定位还是不一样呢

apm自己折腾,可以学很多,pid什么的也可以有一定了解,不过新手每个几天估计调不好,不敢飞。
哪吒M这种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就能调好爽飞,可以航拍

价格的话哪吒M现在也降价了,,APM性能过时了,怎么也要PIX,所以差的不多

800轴距的话,用哪吒稍微大了一点点,不过能飞的,1.5m的农机都有用哪吒的······,就是轴距大了不好调,稳定性不好
apm、pix就无所谓了,轴距的限制几乎没有

楼主如果新手,又想要快速入门,来个哪吒LITE吧,便宜,以后在搞个pix慢慢研究

网友:
这么大的轴距也敢用APM这种山寨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