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E遇到新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6-05-31):
今天天气晴朗,但风很大有5级吧,我的700E在飞3D的时候倒飞在做动作时有突然出现尾巴快速摆动,我又翻回摆正这种情况又没了。用的是MB的
陀螺仪
。反正时不时有这种现象发生,是和今天的大风有关琏吗?

网友A:
尝试降低感度试试看

网友B:
可以先试试楼上的方法

楼主:
嗯,我用的是JR9X的老控升级2.4G,陀螺感度初始化没有动过它。

网友C:
感度高了降低感度即可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D:
风大 尾巴感度高了

网友E:
把MB的旋钮3的感度减少两格在试试,MB调控上的感度和尾巴摆没关系。旋钮3就是单独调尾巴漂移和摆动的,控上的感度是调锁尾持续性的 JR的控如果有点老 GYRO 里面没有T.LOCK这一项那感度不能低于50%

楼主:
嗯,开始我也是调整控里的感度,但还是摆动,没有效果,我在按照你的方法去调试一遍,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