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ix飞固定翼 手动飞行中电机停转 飞控报警

楼主(2016-05-31):
这个问题困扰我半年了,找厂家换过几个飞控了,三个中两个这毛病。
舵机供电是独立的 飞控用的电流计供电,有魔友有这毛病不?3.2的固件吧

网友A:
或许是 马达干扰,,造成 飞控 重启,,马达被锁 = 不转 。。。

网友B:
有可能,你单独供电试一下,地面测试。

网友C:
不都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单独供电试一下,地面测试。

地面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 马达干扰,,造成 飞控 重启,,马达被锁 = 不转 。。。

地面试车八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都这样么?

你也有这问题??

网友D:
固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问题吧?

固件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C:
设置下解锁条件看看,把解锁条件全取消,就是永远不锁,然后再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下解锁条件看看,把解锁条件全取消,就是永远不锁,然后再飞试试

就是不锁的吧 你看看这张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