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固定翼,求天行者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6-05-31):
新手玩固定翼,求天行者遥控器设置?天行者1340,只有副翼上两个舵机,用的是天地飞9控,接在哪个通道?遥控器怎么设置,求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A:
用三角翼混控,右边副翼舵机接1通道,左边翼舵机接2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角翼混控,右边副翼舵机接1通道,左边翼舵机接2通道。

天地飞9没有三角翼选项,只有混控选项,我现在设置了升降和副翼混控,打升降舵时两边副翼同时上升或下降,打副翼时只有一个舵机的副翼是上下的,另一边不动,这样设置是正确的吗?能不能设置成打副翼时两个舵机都动,但方向相反呢?

楼主:
有一个是V翼混控,也不行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天地飞9没有三角翼选项,只有混控选项,我现在设置了升降和副翼混控,打升降舵时两边副翼同时上升或下降 ...

兄弟能留个电话吗?想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角翼混控,右边副翼舵机接1通道,左边翼舵机接2通道。

问题解决了,天地飞9的确是有三角翼混控,不过名字不是叫“三角翼混控”,而是叫“升降舵混控”,“此功能一般适用于组合副翼和升降舵的功能而成的三角翼、无尾翼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