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改造(前辈多指教)

楼主(2016-05-31):
一直想弄个铣床把台钻换掉,找到啦一个但是跟大家的都不一样郁闷     各位给出出主意这个东西的滑台能改不   我想加大行程把上面的夹口换成平台      电机是550w2800转  要改220v的带调速能行吗?  希望各位高手给出出主意      电机上直接带动钻头夹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钻铣,还缺东少西的,翻新也麻烦吧,这立柱带这么大个头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钻铣,还缺东少西的,翻新也麻烦吧,这立柱带这么大个头能行么

不  行也行

楼主:
能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钻铣,还缺东少西的,翻新也麻烦吧,这立柱带这么大个头能行么

具体却啥东西请指教

网友:
还是别收了吧,这种圆柱形的立柱太单薄了,铣硬的东西没靠山XY方向受力肯定要跳动的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只有自己实验了才知道,别人都是建议,好多东西都是摸索出来的。对自己心思的就果断下手,失败了就当做是经验了呗。哈哈对不对自己感觉吧。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我感觉也差不多越想越喜欢   最不计当钻使   只是调速部分改咋的弄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差不多越想越喜欢   最不计当钻使   只是调速部分改咋的弄呢 ?

直接上变频器就可以啊!调速轻松搞定。

楼主:
也是哦     改天找一个试试    谢谢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木工用的开榫头的机器,看下面的夹具就知道了!!!
这个不是铣床,谨慎购买,有米的话直接买铣床,不然买回来是个三不像,做啥都不行,也不少花钱!!!

网友:
楼上朋友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木工用的开榫头的机器,看下面的夹具就知道了!!!
这个不是铣床,谨慎购买,有米的话直 ...

还真是开榫机    下面的十字台十分喜欢   上面部分加一个轴承套电机放后面不行吗?  关键不贵呀240元  200应该能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开榫机    下面的十字台十分喜欢   上面部分加一个轴承套电机放后面不行吗?  关键不贵呀240元  20 ...

下面的十字台行程小的可怜,你会后悔的,便宜是个害你记住了!!!!

网友B:
机头上下的行程也是小的可怜,兄弟还是谨慎出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上下的行程也是小的可怜,兄弟还是谨慎出手吧

非常感谢    不要啦准备自己造十字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要啦准备自己造十字台

你如果能造出合格精度的十字台我先预定一台!!!!
现实情况是很残酷的,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造出来的东西只能玩不能用的!!!
这些是惨痛的教训!!!

我也在造机,这些都是血泪史,造出来的成本比买成品的还高,造出来还不一定合格,真的,如果兄弟有技术有设备的话就另外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能造出合格精度的十字台我先预定一台!!!!
现实情况是很残酷的,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造出来 ...

要是造一个  一样的还真不难   精度就不敢奢望啦     毕竟却好多设备呢     造着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造一个  一样的还真不难   精度就不敢奢望啦     毕竟却好多设备呢     造着玩吧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祝你早日圆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祝你早日圆梦!!!

谢谢    我会慎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能造出合格精度的十字台我先预定一台!!!!
现实情况是很残酷的,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造出来 ...

这是肺腑之言啊!
DIY是要有一定的基础的,基础知识,基本工具,基本的基准量具。
想做出来简单,但是要有精度就很难了。
水平尺,大理石基准台,百分表,刮刀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光这些工具的钱可能都可以买一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祝你早日圆梦!!!

昨天   去送货顺路看啦    平台是50cm的大概有100斤吧   1.8一斤  感觉不划算     废品站到时有几个坯子能自己弄这个最好啦      高度尺50cm成色不大好150元  感觉不便宜   还有几个四棱平尺80元   那家伙更贵  我是看不出哪里值钱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   去送货顺路看啦    平台是50cm的大概有100斤吧   1.8一斤  感觉不划算     废品站到时有几个坯子 ...

图片发错一张     请自动忽略

网友B:
看照片确实已经成废品了,除了在盒子里的四棱平尺其他的都可以回炉了!!!
谢谢你哦,看样子这东西也只能在本地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确实已经成废品了,除了在盒子里的四棱平尺其他的都可以回炉了!!!
谢谢你哦,看样子这东西也只能 ...

平台只是有锈     尺子上好像是油   就是价钱不便宜

网友:
二手八成新磐仕加长版7045有兴趣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   去送货顺路看啦    平台是50cm的大概有100斤吧   1.8一斤  感觉不划算     废品站到时有几个坯子 ...

        第一张图的平板是三脚支撑,只能做划线平板。刮研平板是四个脚支撑的,标准刮研平板长期放置时要调整至水平,不要小看三脚和四脚这一小点点区别,对于高精度的刮研平板气温相差10度研点就有变化,夏天刮原始平板时昨天下午研的点第二天早晨再研研点就换地方了。如果需要刮原始平板就要找三块(必须要三块)大小一样的平板互研互刮,然后再卖掉其中的两块,三块互刮的平板肯定是一样的精度一样的平,不存在哪一块好哪一块不好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发错一张     请自动忽略

      高度尺字都看不见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的平板是三脚支撑,只能做划线平板。刮研平板是四个脚支撑的,标准刮研平板长期放置时要 ...

高人啊   专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人啊   专业

       是职业而已,机床制造大修和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职业而已,机床制造大修和维修。

专业人士    弱弱的问下  那四棱平尺干啥用的  还有那个圆规   高度尺      都不知道干啥用的       我想做个托板用的上吗?

网友D:
12楼说的对,这东西精度很差,我买了一个烂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专业人士    弱弱的问下  那四棱平尺干啥用的  还有那个圆规   高度尺      都不知道干啥用的       我想 ...

       四棱平尺是锉工件找直用的,作用与刀口直尺相同。圆规划线用的。高度尺也是划线用的,高度尺必须要在划线平板上才能使用,图片上的高度尺刻度看不清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这三样东西不必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棱平尺是锉工件找直用的,作用与刀口直尺相同。圆规划线用的。高度尺也是划线用的,高度尺必须 ...

哦   知道啦   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6-07-07):
问下大神,如果只做个专门铣铁的用什么电机比较好?主要铣小键槽。

网友E:
这是木工的东西,十字滑台没有精度,干木工活还行。

网友:
Y 轴 圆立柱结构不适合用在铣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木工的东西,十字滑台没有精度,干木工活还行。

谢谢  已经放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