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品牌的图传接受和发射都可以通用的么?

楼主(2016-05-31):
顺便推荐个图传套装 800 左右吧

网友A:
用是没问题,不过还是选择好一点的品牌吧,杂牌的话调频道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是没问题,不过还是选择好一点的品牌吧,杂牌的话调频道是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