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板机桨8043容易射桨?

楼主(2016-05-31):
一直用2206/1500kv+2s550mah45c+hy9047飞板机,也一直感觉配置很般配,昨天最后一只9047不太好用了,手上还有几只8043,装上去飞动力比9047肉一些,还能用,就是不能做剧烈动作,一暴力动作必定射桨,换过几只都是这样,前段时间用了很多9047,怎么剧烈动作都不会射....搞不明白了

网友:
是窄根那种吧,橡皮筋勒不牢的,换宽根的

楼主:
你说的是快速桨吧?8040/9050这样规格的?

网友:
搞不到宽的就上两个,一红一黑,红的压黑的,黑的断了红的一般不断,能飞回来

楼主:
9047和8043外形一样的啊,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力大的9047好好的,力小的8043要射桨,胶圈套两个也试过,还是要射......

宽桨根的是快速桨吧...在低速下效率要低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47和8043外形一样的啊,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力大的9047好好的,力小的8043要射桨,胶圈套两个也试过,还是要射.. ...

用GWS 的8043加上朗宇送的铝垫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8043用3S500mA电1个橡皮圈很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WS 的8043加上朗宇送的铝垫就可以了

恩,准备买几块3s的电,试试gws的80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8043用3S500mA电1个橡皮圈很稳定啊?

就是不知道什么鬼啊,9047怎么都不射,8043就怎么都射......

网友B:
我是用皓叶的小孔桨,便宜又好用。

网友:
我都是套两个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皓叶的小孔桨,便宜又好用。

我说的就是这个牌子的9047和8043.....

网友:
我 2S 800 用 HY 9047 小孔, 3S 400 用 HY8047 或 HY 8060.  给桨做平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