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无线模拟器 是如何改装的?

楼主(2016-05-31):
如图 手里有TFR8SB一个 22合1模拟器硬件狗一个 需要啥才可以组成无线模拟器 来玩G7.5呀?实在不想插线玩耍了

网友A:
用能输出ppm信号的接收机代替控输出 ppm信号给加密狗就行了。你要用tfr8就得再用个转 ppm的转换板。

网友:
最近正打算改
得用有PPM输出的接收机,用这个SBus还得买个转换器
接线我已经用万用表测好

网友B:
我是这么玩的无线模拟器

网友C:
我是這樣搞。

网友:
jr831可以吗

网友:
好高大上的说,电脑端通过加密狗连接收机,具体怎么弄咧?学习学习

网友D:
我就是用线。有时候无线有延迟。别扭。
而且觉得无线更麻烦

网友:
我也觉得拖根线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玩的无线模拟器

求这个板的购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求

谢谢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這樣搞。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线。有时候无线有延迟。别扭。
而且觉得无线更麻烦

有延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玩的无线模拟器

一目了然

网友:
某宝 搜 sbus转ppm!!

网友(2016-09-01):
引用 网友A:
用能输出ppm信号的接收机代替控输出 ppm信号给加密狗就行了。你要用tfr8就得再用个转 ppm的转换板。

请问,是不是什么品牌的遥控器都可以通过接收机的PPM输出无线玩模拟器?

网友F:
接收输出ppm信号接到狗上就可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889

网友:
RE: 你们的无线模拟器 是如何改装的?1

引用 网友F:
接收输出ppm信号接到狗上就可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889

网友G:
我去,怎么回复不见字!19楼的朋友是改的还是买的?

网友:
有延迟。别扭,我现在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去,怎么回复不见字!19楼的朋友是改的还是买的?

算是改吧。

买回来,接根线。

网友:
某宝搜索  pwm转ppm模块  然后论坛搜索 无线模拟 ,有教程

网友H:
卫星能转ppm玩无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卫星能转ppm玩无线吗?

买个兼容DSM2/DSMX信号,带PPM输出的接收机才50元,让后焊根线到加密狗就搞定了。

网友(2017-02-24):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玩的无线模拟器

请问Futaba用无线模拟器怎么改

网友I:
直接买无线模拟器V2,支持PPM、sbus、DSMX………………

网友:
买个转换模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买无线模拟器V2,支持PPM、sbus、DSMX………………

张先生 是这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买无线模拟器V2,支持PPM、sbus、DSMX………………

这个无线模拟器V2使用起来有没有传输延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张先生 是这货么?

对,就是他,我用着很好,没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就是他,我用着很好,没有延迟!

已下单 感谢张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