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gps信号

楼主(2016-06-01):
校准指南针前gps是16   水平旋转一圈的时间gps正常,但机头冲下旋转的时间,显示器上显示卫星就没了,提示姿态模式,而且,飞机放地上的话,用手放到飞机gps上方也看到卫星从16变到0。。。。你们的也是吗?这受遮挡和姿态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A:
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用手都能遮挡gps信号…真的是太脆弱了

网友B:
大疆的GPS算好的了,我用M8N才有4颗的时候它能找到12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的

那你的m8n是假的,我pix的m8n    15秒内卫星锁定在18颗以上,正常飞行都是20 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GPS算好的了,我用M8N才有4颗的时候它能找到12颗

m8n才4颗?m8n4颗大疆打死一颗都没有,m8n的精度比大疆的不知道高多少,我的pix冷启动都有15.16颗卫星,过一会差不多20,飞起来跟钉钉子一样,大疆的还会飘呢

网友: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两个频段是用一个天线吗?

GPS信号本来就弱,用手挡住GPS接受模块,或者飞机翻转过来的话(GPS模块在飞机顶部),真的信号就很弱了。除非设计的时候考虑阻挡,考虑倒着飞,天线安装不受阻挡才可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6-07-15):
m8n也有可以配置GPS+glonass或者,GPS+北斗,大疆是全球卖产品,用的是GPS+glonass,自用的话,当然是GPS+北斗,在亚太地区,北斗比glonass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