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a2遥控器,选择建议,谢谢

楼主(2016-06-01):
要上a2飞控了,现在的t8fg super打开12通道以后足够用了吧?用不用升级到14fg?请教用过的朋友。谢谢
用升级到14fg吗有必要吗?谢谢

楼主:
基本设备加3轴云台,单控操作,另外一个收放脚架。

网友A:
t8fgs不是也是14通道么,我也是t8fgs,也用A2,但12对我不够,就用了个tfr8sb,各人需求不同,只用基本功能的话肯定是够了。
我z15用了三个通道,脚架1个,录像拍照1个,图传切换1个。基本的8个,还包含了ioc

网友A:
三轴云台这个,比如z15,全接的话就要8个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