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 尾巴自己飘 到底应该调什么?

楼主(2016-06-01):
有副翼的直升机,
陀螺仪
用的kds820 , 感度,行程量都调好之后,飞起来 不打方向舵时 尾巴匀速向一侧慢慢飘动,不能定在原始位置, 这时到底应该调什么呢? 我调了
遥控器
上中立点位置,虽然可以消除飘的现象,但是不知道这种调法是否正确。 还是应该调陀螺仪上的东西或者应该调机械部分呢? 求大神指教 感激不尽

网友A:
顶起来虽然我也不知道

网友B:
调整尾拉杆长短

网友C:
KDS 820 我用過,手上仍有兩個,非常好的陀螺儀,
沒有溫飄,尾巴像一條棍一樣,不管怎樣都指著一方向,
你說向一邊飄,那你就用遙控器上的方向搖杆的微調,調到不飄就行啦,
調機械(拉杆)的是初步手段,遙控上調(微調)是最終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