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机油针调节(最好是DLE60发动机)

楼主(2016-06-01):
各位大神,关于DLE60如何调节大小油针,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

网友A:
dle双缸60..如果出厂油针没动过的话,点燃后先磨低速,调节低速油针,冒白烟或者咳嗽就是富油,从富油状态慢慢顺时针拧油针,每次30度,调至低速合适。然后推高速,用同样办法调整高速油针。如果是出厂油针DL了,先全部拧到底,然后回拧1.5圈,再按照上述调节办法调整。还是要根据机况和当地气压湿度等而定,不过出厂油针没变的话不需要调太多

网友B:
高低油针都回到1.5圈,慢慢收小低速油针,直到推油门会死火,就是低速供油不足了。然后开始放大低速油针,每次放0.2圈,慢慢推油门到最大来试会不会死火,闪几次油看跟不跟手。放大低速油针到推油门不死火且跟手。 再调高速油针,推油门到最大,看转速表收小或者放大高速高针直到调出最高转速,后再放大0.1圈。  怠速调2级 1600转用来降落  2500转正常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低油针都回到1.5圈,慢慢收小低速油针,直到推油门会死火,就是低速供油不足了。然后开始放大低速油针, ...

简明扼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e双缸60..如果出厂油针没动过的话,点燃后先磨低速,调节低速油针,冒白烟或者咳嗽就是富油,从富油状态 ...

谢谢前辈,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油针都回到1.5圈,慢慢收小低速油针,直到推油门会死火,就是低速供油不足了。然后开始放大低速油针, ...

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