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请教OSD和鹰眼相机问题

楼主(2016-06-01):
PIX飞控昨天第一次上OSD和鹰眼6S,图传云台用单独的电池供电,发现主电拔了,只要接图传的电,飞控也会启动也会响,电机也会轻微响,电调是肯定没电(没电源线),这正常吗?主电要是一通,那不就是双供电,会影响飞控吗?有人说正常,有人说要我拔掉12V图传这边的线,但是鹰眼6S虽然有内置电池貌似确要求要供电,求大神给帮助。谢谢啊!还有我这单独供电,OSD会显示主电的电压情况吗?

网友:
鹰眼6s不接正极,有内置电池不用供电的,图传云台单独供电就行了,用降压模块接主电源问题也不大

楼主:
鹰眼6S说明书说了必须供电啊,打开相机两分钟左右就关机了,不知道链接好云台和遥控会不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鹰眼6S说明书说了必须供电啊,打开相机两分钟左右就关机了,不知道链接好云台和遥控会不会这样

开机两分钟关机,是你设置了一个模式的,关闭就可以了,看下说明书吧。我之前就是那么用的,没问题,不用供电,接信号线和负极就行了

网友:
OSD 5V拔了

网友B:
OSD只接5V或只接12V都可工作,所以,是5V的电源送到了飞控上,拔掉OSD和飞控间的5V电源线即可。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C:
AV线供电接上 电池可以取了  鹰眼6s也要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线供电接上 电池可以取了  鹰眼6s也要工作

试了,不会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只接5V或只接12V都可工作,所以,是5V的电源送到了飞控上,拔掉OSD和飞控间的5V电源线即可。楼上说的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两分钟关机,是你设置了一个模式的,关闭就可以了,看下说明书吧。我之前就是那么用的,没问题,不用 ...

谢谢你

网友:
从电力源走降压模块分开同时给数传跟飞控供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