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遇到难题

楼主(2016-06-01):
昨天折腾了一天,终于试飞了!但是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快一点就会翻过来,只能慢慢加油门,飞起来后还会像发抽一样突然闪一下突然闪一下的,而且最让我着急的就是,这样状态飞一会儿,大概两三分钟吧,电机就烫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各位高手能否解惑一下!自从换了F3飞控后已经好久没的飞了!求助求助!
机子配:F3标准版飞控              RS2205红底电机
              DL  20A电调
              天地飞8X和原装接收机,采用pwm转PPM模块,以ppm的方式连接飞控。

网友:
PID 没调好

网友A:
PID的问题  不会调就先找和你机型、配置差不多的人抄一个,然后自己学着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的问题  不会调就先找和你机型、配置差不多的人抄一个,然后自己学着调pid

哦哦!哪电机发烫也是因为PID的问题飞行不稳定二发烫吗?!关键是看起来是发抽的样子,原来见到的PID不对多是抖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哪电机发烫也是因为PID的问题飞行不稳定二发烫吗?!关键是看起来是发抽的样子,原来见到的PID不对 ...

电机发烫  排除电机、电调的因素,就是pid的问题了

网友:
把p和d调小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调有没有开刹车,如果有楼主你重新校对一下电调行程,然后把最小油门设稍微高一点!另外建议你把大力的电调换了,之前我帮朋友装了架,有时就是莫名其妙的抽风!换了xm20后就爽了!

网友C:
校一下电调行程,再找一个差不多的同固件版本的PID用,如果还不行的吧找一下电调等方面的原因看看。

网友D:
这个是电调的问题,我之前装机也是,怎么调都不好飞,而且特别容易翻炸。后来把电调固件升级为BL新版,再试飞,还是原来的参数,稳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调的问题,我之前装机也是,怎么调都不好飞,而且特别容易翻炸。后来把电调固件升级为BL新版,再试 ...

中午重新校准了一次电调,试飞,稳了,但是电调和电机还是很烫手,尤其是电机最明显的烫!你的电调开刹车模式了吗!!对了,我用的是BL2.7.1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调有没有开刹车,如果有楼主你重新校对一下电调行程,然后把最小油门设稍微高一点!另外建议你 ...

是的,我打开刹车了,重新校准电调后稳定了,大力的这个电调还真是有问题啊!之前还好好的,昨晚刚刚上电以后,其中这个电调自己闪出电火花了,从热缩膜里面喷出来,吓我一跳!看图吧!刚买一个月不到,刚刚抽时间装好机试了几次,还没正式飞呢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重新校准了一次电调,试飞,稳了,但是电调和电机还是很烫手,尤其是电机最明显的烫!你的电调开刹车 ...

开了刹车  我的是1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一下电调行程,再找一个差不多的同固件版本的PID用,如果还不行的吧找一下电调等方面的原因看看。

嗯嗯,重新开启了电调的刹车,重新校准油门行程之后,稳定下来了,但是电机和电调还是发热严重!之前用CC3D刷BL2.7.0都没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重新开启了电调的刹车,重新校准油门行程之后,稳定下来了,但是电机和电调还是发热严重!之前用CC ...

看看BL里的电机进角是什么,一般设为中进角,PID的D值也不宜过大,过大也会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BL里的电机进角是什么,一般设为中进角,PID的D值也不宜过大,过大也会很热。

嗯嗯,感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指导!

还有就是固定电机的螺丝太长了,顶到线圈了,电机会发热且工作不稳定,我碰到过一次,速度换短螺丝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打开刹车了,重新校准电调后稳定了,大力的这个电调还真是有问题啊!之前还好好的,昨晚刚刚上电 ...

换电调吧!贵的东西总有值钱的地方!不要折腾了上好的硬件,多一点时间享受飞行的乐趣!借用前辈的话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慢慢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调吧!贵的东西总有值钱的地方!不要折腾了上好的硬件,多一点时间享受飞行的乐趣!借用前辈的话省钱 ...

嗯,确实!我也是总结出经验了!等这个电调差不多了就上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固定电机的螺丝太长了,顶到线圈了,电机会发热且工作不稳定,我碰到过一次,速度换短螺丝就好了 ...

哦,经过仔细检查后,确认螺丝没有什么问题,后来F3飞控刷了BL2.6.1固件以后,电机温度恢复正常了!重新再校准电调后可以顺利飞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经过仔细检查后,确认螺丝没有什么问题,后来F3飞控刷了BL2.6.1固件以后,电机温度恢复正常了!重新 ...

哦,2.6.1确实很稳定,我也用了很长时间,但现在用到2.7.1了也还行,还没升到最新的2.8.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2.6.1确实很稳定,我也用了很长时间,但现在用到2.7.1了也还行,还没升到最新的2.8.0呢。

嗯嗯,我估计是2.7.1的固件和这个电调配合起来有问题!电调刷的是最新的BL14.5版固件,但是很多人都在用BL14.5电调固件,所以估计是这个电调硬件与BL固件以及F3飞控本身之间存在一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