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穿越的配件

楼主(2016-06-01):
现在手里有  华科尔 D7e控    RX601接收机,2200mah 3S 25C电池
想组一套210或者180穿越
求配置推荐,新手要便宜的,炸起来不心疼

网友A:
机架就用QAV210或180,电机就用银燕1代2204,便宜耐操,电调如果是3S供电就用12A的银燕就行,新手也无所谓刷不刷BL的,摄像头便宜的就用sony700线,图传aomway200或者foxeer,飞控用cc3d或者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就用QAV210或180,电机就用银燕1代2204,便宜耐操,电调如果是3S供电就用12A的银燕就行,新手也无所谓 ...

接收机这样用就行是吗?我看帖子看晕了,好像看到要有什么SUF什么什么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架就用QAV210或180,电机就用银燕1代2204,便宜耐操,电调如果是3S供电就用12A的银燕就行,新手也无所谓 ...

银燕电机二代怎样,性价比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银燕电机二代怎样,性价比高吗?

2代太不耐炸  2代比1代强不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这样用就行是吗?我看帖子看晕了,好像看到要有什么SUF什么什么的 。。。

华科尔的控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用sbu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代太不耐炸  2代比1代强不了多少

有图传和摄像头了,,,,,地面这边是用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传和摄像头了,,,,,地面这边是用啥

推荐鹰眼小飞手(5寸) 或者鹰眼锐视一体屏(7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控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用sbus模式

怎么查看支持不支持sbus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查看支持不支持sbus模式

看你遥控的说明书啊   都支持什么模式? PWM  PPM  SBUS

网友:
楼主自己配新机一般多少钱啊

网友C:
遥控用pwm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代太不耐炸  2代比1代强不了多少

哦,原来是这样,我是在用二代,现在可以说是已经过了初学阶段那种硬砍硬碰,但也觉得这电机很不耐摔。就不知道是不是二代比一代性能更好,所以一直在用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用pwm也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

网友:
银燕2204 KV2300,好盈15A,不仅支持ONESHOT125,4S电也依旧强悍,欧姆威600MW 40频点新图传,SONY700 4140+673 双层小板3.6MM或2.8MM头加OSD调参线,QAV210机架,半高最好,飞控首选F3其次CC3D。屏幕鹰眼锐视,要么7寸旗舰版,要么5寸小飞手,最好再配上双集开源接收。最后配上肥鲨之类的天线和便于寻机用的三合一BB响等,这些加一块也是不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我是在用二代,现在可以说是已经过了初学阶段那种硬砍硬碰,但也觉得这电机很不耐摔。就 ...

过了初级阶段那就别再回去买银燕1代了,换致盈2代吧G2204

网友:
请问穿越机型号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了初级阶段那就别再回去买银燕1代了,换致盈2代吧G2204

问题是已经在用了,电机轴更换过,轴承也更换了几次,现在又没坏,只是不耐摔而已,重新再换好像又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