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 用自配1/10素油 磨合调试

楼主(2016-06-01):
新入手发动机 用的1/10素油 性能还可以 跟随性好 爆发力强 ,但还是喷了一地的油  谁让蓖麻油不参与燃烧呢!

网友A:
1比10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比10 啊??????????????????????????????????????????????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比10????????????????????????????

是的

网友B:
看你能飞多少升寿命?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能飞多少升寿命?1:10。

刚用了四升多 性能不错   活塞和缸筒都还好,本地模友都在用    不想照搬论坛以前那种老古董1/4比例,我还是喜欢实践出真知  1/10就目前我用的感觉和25%荤油差不多,按照目前来看暂时不加大比例,一直想收个带环的二冲甲醇机一直没收到也就没法测试甲醇机最大能用多大的比例。

网友C:
感觉现在加工精度高了,1比十应该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现在加工精度高了,1比十应该还可以吧

1/10比例不算大

网友D:
楼主你好!下面那个是多大的发动机啊?52或4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下面那个是多大的发动机啊?52或46?

    上面32
   下面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用了四升多 性能不错   活塞和缸筒都还好,本地模友都在用    不想照搬论坛以前那种老古董1/4比例,我 ...

是这样,升数增加n倍,进油量增大了n倍,但需要润滑的面积只增加了根号n倍。
如果按我们15级烧1:4也就是1/5的素油的话,那46级可以烧1/5*1/根号(46/15)=0.114,约为1/9,即1:8。
你1/10意思是1:9,也就和。
排量越大,润滑油比例越小。

网友:
如果飞52级的,那素油配成1/10正合适。

网友E:
我的三叶15级甲醇发动机用1比10素油都用两年了,从1比6到1比15都试过得到我飞的最佳比例,这个比列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使用的油门大小时间长短不同可上下调整比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三叶15级甲醇发动机用1比10素油都用两年了,从1比6到1比15都试过得到我飞的最佳比例,这个比列会因人而 ...

1/15的我还没有试,喷油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升数增加n倍,进油量增大了n倍,但需要润滑的面积只增加了根号n倍。
如果按我们15级烧1:4也就 ...

看不懂你这个是咋算的,反正飞航模图的就是个开心,没有必要去为这些公式算来算去    再说了一台发动机很难飞坏都是炸坏的    我15   32   40  三叶os  都用1/10的油,对于理论我还是相信实践出真知      比如一台三叶40发动机 一台350   一套缸筒也就100块  我自配素油 11升  60元    成品油一桶5升150  11升300+     自配油10升飞完能节省240元左右  可以换两次缸筒活塞了   再加点钱又是一台新的      一台机器不飞的那么贫  保养的好难道 10升油都飞不了?  模型这东西开心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升数增加n倍,进油量增大了n倍,但需要润滑的面积只增加了根号n倍。
如果按我们15级烧1:4也就 ...

但我认为表面附着的润滑油量只跟浓度成比例关系,因为不是每滴油都会附着,反而大多都是直通过去了。也许和容积也有关系吧,但我想受容积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三叶15级甲醇发动机用1比10素油都用两年了,从1比6到1比15都试过得到我飞的最佳比例,这个比列会因人而 ...

不要笼统地说飞几年,有人一年也没飞几次。
也不要笼统地说飞几个起落,有人一个起落半个小时,有人一个起落5分钟。

论飞了多少个个小时,或多少升油更说明使用强度。
我的21级,每周飞3次,每次飞约500mL,一年飞8个月(冬天四个月不飞),一年飞40多升。离寿命80多升也就再飞第二年。

你的实际飞行强度是多大呢?能飞2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这个是咋算的,反正飞航模图的就是个开心,没有必要去为这些公式算来算去    再说了一台发动机很 ...

有位台湾大哥实践过了,1/10-1/16最后是暴废了台发动机。结论是最多1/10。其实就是大排量等效小排量的那个1: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我认为表面附着的润滑油量只跟浓度成比例关系,因为不是每滴油都会附着,反而大多都是直通过去了。也许 ...

润滑当然不包括直通走掉的油,而是剩下来被压缩做功的那些油。这部分油是按排量大小同比例增加的。只计算这部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哈哈 说飞两年是不确切的说法,我的15级用1比6素油飞了20小时后连杆大头铜套麽大了有动静,但缸压很好废 ...

我用小日本发动机都飞了40几个小时了。不是飞坏的,是下雨进水水坏了。
我的三叶21飞了40升油,确切说已飞了80个小时了。什么也不需要换呢。再飞40升到150小时时,再换东西。
我的计算依据是,我用90mL小油箱,每箱排除留点空气不加满,去除底子不缺油熄火,每起落耗油60mL,定时7分钟声音提示然后降落。
去年飞了40升油,相当于80小时留空时间,670个起落。我每周都飞3次。玩儿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日本发动机都飞了40几个小时了。不是飞坏的,是下雨进水水坏了。
我的三叶21飞了40升油,确切说已 ...

一台小日本发动机能飞40几升油?你用的多大比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小日本发动机能飞40几升油?你用的多大比例啊

1:4素油,也就是20%蓖磨油。
用小日本试过1:8,一个起落就拉缸了,之前1:4一直好好的。所以我以后再也不试了。一律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日本发动机都飞了40几个小时了。不是飞坏的,是下雨进水水坏了。
我的三叶21飞了40升油,确切说已 ...

甲醇机也就是几十个小时就接近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素油,也就是20%蓖磨油。
用小日本试过1:8,一个起落就拉缸了,之前1:4一直好好的。所以我以后再也 ...

你可能太小看蓖麻油的润滑了   我用25%的商品油飞小日本飞了五升油 拉缸了两个还是三个    那发动机本身就不是航模的东西,做工精度差  最基本的缸筒都没有 肯定用大比例的不行了。同样的原理 汽油机能用到30/1-50/1都不拉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润滑当然不包括直通走掉的油,而是剩下来被压缩做功的那些油。这部分油是按排量大小同比例增加的。只计算 ...

我的意思是只有能接触到表面的油雾中的润滑油才有附着润滑的功效,那么单位表面积附着多少不就只和浓度有关系,和容积排量没太大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只有能接触到表面的油雾中的润滑油才有附着润滑的功效,那么单位表面积附着多少不就只和浓度有 ...

缸里面油气是要被压缩的。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
压缩燃烧这是个多么复杂的动态。
不去过细的研究雾滴如何附着,如何飘浮。就考虑燃烧完了的燃料,只剩下蓖麻油,剩下多少蓖麻油在缸里干活就行了。掺得多,吸得多就剩得多。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太小看蓖麻油的润滑了   我用25%的商品油飞小日本飞了五升油 拉缸了两个还是三个    那发动机本身 ...

发动机讲究个正确使用。这样才能延长寿命。
小日本那个无镀层无缩径,润滑不良、过热就直接拉掉。
三叶的缸套是铜镀铬加上有缩径,会对过热有一定的保护,耐磨也会好一些。但这绝不是用了低润滑油就等于没有问题。要看最终寿命如何。

商品油,25%,用在飞机上本身就不对,用在小日本发动机上当然很快就过热坏掉。

还有说到了汽油机,一般都是活塞带环的。甲醇机带环的所用润滑油比例就比不带环的要低(有环<无环大排量<无环小排量)。所以它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升数增加n倍,进油量增大了n倍,但需要润滑的面积只增加了根号n倍。
如果按我们15级烧1:4也就 ...

高人!请教素油!浑油!到底是什么啊!那里卖!130一桶的油飞着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人!请教素油!浑油!到底是什么啊!那里卖!130一桶的油飞着贵啊

素油就是工业甲醇+工业蓖麻油。
我们这是在五金城卖润滑油的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人!请教素油!浑油!到底是什么啊!那里卖!130一桶的油飞着贵啊

贵是肯定的  业余的玩家 有多少能顶得住那么贵的油钱。
你的130一桶的 是成品油  哈哈   也是俗称的荤油。
素油就是去化工店买工业甲醇 和蓖麻油分析纯 一定要买分析纯的蓖麻油无杂质不用过滤,别买工业蓖麻油  里面杂质太多 得过滤一下对发动机不好,一般工业甲醇很便宜4元一升  蓖麻油十元一瓶  至于配比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配比,我配的1/10的油和商品油  温度 和喷油量是差不多的,1/4-1/5的比例就太大了  发动机润滑太足主燃料甲醇没有那么多所以不暴力, 发动机和飞机就像炸油条一样 喷出的蓖麻油粘糊糊的。如果配1/4的比例 那我建议你去飞电动,具体为什么等你用了1/4的油就知道了。

网友B:
至于荤油比素油暴力,这个我试验过,结论是:没有任何功率的提高。
荤油指的是掺有硝基甲烷的甲醇燃料,硝基这东西并不贵,贵就贵在了其中的润滑油不是用的蓖麻油这样的天然油,而是改用人工合成的润滑油。
合成润滑油比蓖麻油好就好在,参与燃烧,燃烧完是小分子产物,不污染机身,还是很好的清洁剂。所以飞完不但机身不油污,反而更干净。
在动力方面,荤油不是提高了动力,而是改善(增大)了空燃比的适应范围。尤其是在做快速推拉油门动作时(3D动作需要),硝基释放出来的氧,补充了油的惯性跟不上空气的变化造成的油气过浓的缺氧。快速关小油门素油易熄火,荤油没问题。

荤油一个最不好的毛病就是腐蚀发动机内部钢件(轴、轴承),因为硝基加热产物遇水形成硝酸。腐蚀得有多快?一天功夫就产生锈斑。锈死报废是经常的事。

蓖麻油用工业的没有问题。但不要用医用的,医用的里面掺有其它添加剂,会产生积碳。至于买不到工业级的,不得不买化学试剂分析纯的也没办法,就是贵。
素油用时非常简单,以我用了两年的方法来说,就是用记号笔按比例在可乐瓶上画两个道,先加蓖麻油到第一个道,再加甲醇到第二个道,用时不到10秒钟,素油就配好了。先把各种如滤纸、丝袜、餐巾纸之类的过滤扔脑后(那是极其麻烦、痛苦的事)。
甲醇有一个毛病,就是遇水(空气中有)会结一些絮状物,会堵化油器。所以不要先过滤,过完了也没用,道理就在这里。到飞场准备加油前,摇匀可乐瓶里的蓖麻油,使其充分溶解,就像酒吧里配鸡尾酒那样上下翻飞几秒钟完事。过滤环节放在这最后加油的时刻,做早了没用不做还不行,过滤也就是过滤油嘴经过一下即可,不让絮状物通过就完了。

要想干净,又怕腐蚀,又想省点是一点的话,可以买人工合成润滑油自已配无硝基(0%比例的荤油)的“成品油”。宝上有一家卖,但不卖零的,要一次买10升大桶装的(好像)。这个东西国内还做不出来,是进口大桶分装出来的。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另有帖子研究过,确实国产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是肯定的  业余的玩家 有多少能顶得住那么贵的油钱。
你的130一桶的 是成品油  哈哈   也是俗称的荤油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荤油比素油暴力,这个我试验过,结论是:没有任何功率的提高。
荤油指的是掺有硝基甲烷的甲醇燃料,硝 ...

至于功率你可以试一下1/4的油和 的成品油 用转速表测一下便知 ,这个不是感觉能感觉的到的 。
你说你以前小日本 配1/8的飞一圈就拉缸 这个我也无解 因为当初我也用小日本实验过1/10的油 调稍微富油一点 中速和高速不间断有十分钟 拆开看活塞与缸筒并没见拉缸现象。
你配油用可乐瓶子 感觉不太精确,建议你试一下我的这个方法,就是用一次性杯子 如果你配1/4 就一杯蓖麻油 4杯甲醇,我一般配置都是找一个专门的油桶,倒两杯蓖麻油 在倒20杯甲醇  充分摇匀即可。
至于絮状物 我刚开始用的分析甲醇 和分析蓖麻油 放了一个月都没有 但是工业甲醇配置的放时间长了就会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至于功率你可以试一下1/4的油和 的成品油 用转速表测一下便知 ,这个不是感觉能感觉的到的 。
你说你以前 ...

没错,我是用转速表测过最大转速,才得出的结论。唯一区别就是,油针开度相差一半,这是因为流动性不一样,蓖麻油稠,合成油稀。

以前配油怕麻烦,所以一配就一大桶。后来发现这个办法太笨也不合理,时间长了就结絮。现在改成想什么时候飞,临出发前再配的方法,即不会长时间储油,也不会结絮,什么时候用都是新的。

其实用可乐瓶做量具,准确度比用杯还准。因为我是提前用水称重标定的。灌水称重到100g所在位置,画线,再加到500g再画线。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日本发动机都飞了40几个小时了。不是飞坏的,是下雨进水水坏了。
我的三叶21飞了40升油,确切说已 ...

请教你的21级用多大的桨和多少比例的油?用启动机吗?

网友(2021-07-28):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这个是咋算的,反正飞航模图的就是个开心,没有必要去为这些公式算来算去    再说了一台发动机很 ...

你说的最有道理,省的蓖麻油钱都买发动机了,计算发动机坏了还能里留个尸体,油喷了就没了,赞同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错,我是用转速表测过最大转速,才得出的结论。唯一区别就是,油针开度相差一半,这是因为流动性不一样 ...

你这样肯定不准的,油的体积和水的不一样,你用水的体积量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肯定不准的,油的体积和水的不一样,你用水的体积量油了。

一公斤甲醇不止一升的量,搞过化工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这个是咋算的,反正飞航模图的就是个开心,没有必要去为这些公式算来算去    再说了一台发动机很 ...

这经济账算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