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斜着放不能自稳的问题

楼主(2016-06-01):
最近在装一个120轴距的小机子,配置为:
LD 1104 4000kv
DYS 3020桨
CC3D (很久之前刷的14.01)
电调是小蜜蜂20A

因为空间紧凑原因,飞控是逆时针转动45度水平放置的,在attitude 菜单下设置了Yaw的角度45度。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起飞之后不能自稳,总是往右前方跑,拉满杆都拉不回来。另一个朋友同样的机架,斜着45度并且翻转180度,也是往一边跑。

请教一下有经验的老手,这个问题如何破,谢谢。
补充,为了验证飞控,改回正向放置在穿越机上正常。。。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种稀奇古怪的装法?

网友:
校正水平没有

网友:
有没有水平矫正

楼主:
水平当然校过了,角度也设置了。

因为是个很小的蝴蝶机架,空间有限,所以设计的时候就做成斜的了。

另一位有同样问题的是飞穿越的老手,不会连校水平都忘记的。

用的是14.01和15.01的固件,设置好角度之后,转动飞机看姿态是对的。

网友:
没图看不到太多细节,就算是斜着放,也得先放水平后校准好以后,再斜着安装。另外根据飞控实际姿态,pitch,roll yaw三个方向的角度是否设对?

网友:
校准没效果就换飞控

网友A:
顺时针旋转45度那么YAW是-45

楼主:
是逆时针45度水平放置,所以Yaw设了正45。但就是自稳有问题。

网友B:
斜了大概多少度  你也要改啊  向前斜就改p的那项    向左右倾斜了  就改ROLL那项     YAW都知道改45度     这两项不会改么?   玩航模要灵活运用    不是非要别人有教程了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了大概多少度  你也要改啊  向前斜就改p的那项    向左右倾斜了  就改ROLL那项     YAW都知道改45度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不过你看贴不仔细,如果我连角度都不会设置,好意思来提问么?

网友A:
我本来是正的炸鸡炸歪了然后调节补偿就工作正常了。还有一次我把它转90度调节也正常了。你试一下调到44或者46度(如果是BUG)或者减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不过你看贴不仔细,如果我连角度都不会设置,好意思来提问么?

别人的意思是除了YAW轴,另外两个轴向上有没有偏移量,比如飞控板有没有前后或者左右倾斜一定角度?我之前的回复也是想知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的意思是除了YAW轴,另外两个轴向上有没有偏移量,比如飞控板有没有前后或者左右倾斜一定角度?我之 ...

你好,怪我开始表达不清(后面纠正了),其它方向没有偏移,飞控板水平放置,指向逆时针转了45度。Yaw设+45度,在open pilot gcs里看姿势对的。谢谢。

网友D:
这个是陀螺仪芯片的问题,陀螺仪芯片的设计的结构决定了角度的跳转盲点,没办法,其实各种飞控都一样

网友:
你确定是精准45度吗?飞控这么敏感,差一点都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陀螺仪芯片的问题,陀螺仪芯片的设计的结构决定了角度的跳转盲点,没办法,其实各种飞控都一样

陀螺仪芯片的问题?能说细些么?谢谢。

另外,角度是准确的,孔位是做板子的时候设计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芯片的问题?能说细些么?谢谢。

另外,角度是准确的,孔位是做板子的时候设计好的。

调这个试试

网友:
斜45度安装需要选择十字形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