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飞控与数传电台搭配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06-01):
   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弟最近在装一架多轴,用的是X4飞控没有用零度的WiFi盒子,想用数传,数传电台用的是XBee,数传端口怎么都连接不上呢,老是显示没有安装好驱动。地面站是要设置点对点模式对吗?以前是WiFi模式,现在要设置成点对点模式也就是电台模式吗?

网友A:
在设置里能看到com口么,如果看不到说明驱动没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里能看到com口么,如果看不到说明驱动没安好

可以看到COM口的,驱动应该是装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到COM口的,驱动应该是装好的。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出现叹号什么的么,有com口也不一定是好的,可以换电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出现叹号什么的么,有com口也不一定是好的,可以换电脑看看

关键是零度地面站以前是飞WIFI模式的,现在用电台了,是要设置成点对点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零度地面站以前是飞WIFI模式的,现在用电台了,是要设置成点对点模式吗?

地面站不用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不用改设置

好的,我刚才是在工具  选项里面把数传配对,然后在软件初始界面打开串口,可以打开了,可是我的同事没太注意,
給数传飞机端供电的时候电压过高给烧掉了,我买的不是宽电压版本的。

网友:
多多注意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是得多注意细节。

网友B(2016-07-25):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感觉像是COM口没有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