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控 直升机3D怎样设置

楼主(2016-06-01):
本人是个新手,入富斯9控2个月了,才把简单设置学会,就是3D设置,有点头疼,怎样设置都不行,看了一些帖子都是固定翼的3段开关设置,直升机的没有,希望大师们给我讲一下,谢谢

网友A:
参考富斯9中文说明书,去百度搜,然后在遥控器里设置油门曲线以及螺距曲线,然后找一个定位器指定到曲线上,再设置个油门锁,设置好飞机动作量和陀螺仪,然后上电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富斯9中文说明书,去百度搜,然后在遥控器里设置油门曲线以及螺距曲线,然后找一个定位器指定到曲线上 ...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我在研究研究吧,谢谢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