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怎么练习?

楼主(2016-06-01):
现在暂时没有入图传,目视飞行

网友:
若要玩穿越 直接FPV吧 别目视了 意义不大

网友:
目视练习浪费时间

网友A:
初学的连平衡都难。你们这种方法行不通的

网友:
模拟器练完直接FPV,目视能对头对尾悬停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慢慢来。。

网友:
到现在 我都只会对尾目视~~~直接上FPV吧~~什么玩穿越机要四面悬停的 都是忽悠人

网友B:
我是目视能四面悬停,然后目视航线,开始是自稳然后手动,当你会手动航线后自稳就不想用了。再练习第一人称模拟器第一个地图能十四五六秒了就可以上真机了。真机我开始用屏幕飞不行,总想看飞机,接着上视频眼镜就专注了。爽飞!记住第一次用眼镜飞一定要在地面设置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我是在地面铺了一块1*5米的白布。适应了眼镜的远近后就不用了,然后就自制拱门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目视能四面悬停,然后目视航线,开始是自稳然后手动,当你会手动航线后自稳就不想用了。再练习第一人称 ...

我也是觉得看屏幕总想看飞机~没钱买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目视能四面悬停,然后目视航线,开始是自稳然后手动,当你会手动航线后自稳就不想用了。再练习第一人称 ...

師兄,你說的才是有用。

网友C:
谁说目视练习没用的,绝对有用,利用目视飞行可以熟悉手感,一上来直接fpv要么怎么摔机都不知道,要么直接飞丢找飞机。

网友:
我建议还是先打好基本功,从模拟器练起,给控加个加密狗。先练凤凰,然后穿越模拟。凤凰练4方位悬停,然后8字。穿越就是练手感了,一上来就fpv你不能了解他是什么姿态,很容易炸鸡。这东西没有速成的方法,苦练是唯一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目视练习没用的,绝对有用,利用目视飞行可以熟悉手感,一上来直接fpv要么怎么摔机都不知道,要么直接 ...

正解

网友:
直接手动 炸起来 炸炸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