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WD 路虎卫士1:10 D90开箱(19楼更新视频)

楼主(2016-06-01):
作者/辰一
今天是6月1号,今天发这个“大儿童的玩具”也算是应个景吧。

卫士是路虎在1990年推出的一款车,主要面向农场、林业、矿山、军警等用户,由于它的坚固可靠和优秀的越野性能,博得了很多越野爱好者的青睐。俗话说得好,年少多吃苦,长大买路虎,同样作为越野爱好者的我当然也得入手一辆路虎Defender了,虽然这只是1:10的模型。

熟悉仿真攀爬车的可能都知道RC4WD这个品牌,就不用我介绍了吧。此次我拿到的D90是KIT的版本,需要自行组装,车架主要零件都是金属,车壳和内饰为ABS塑料,可DIY程度相当高。

当然,动手能力也一定要强。首先看下这包装,D90这个角度真的是灰常帅啊,有没有。

包装背面,还在车架示意图上标注了各配件名称。

迫不及待的打开包装,可以看到说明书、两层泡沫垫、四个轮胎和三包小配件以及一个白色盒子,D90车架的主要零件都放在了两块泡沫上。泡沫除了保护配件之外,凹槽的设计又能很好的将配件固定,看上去不会显得凌乱。

第一层泡沫上面的零件。从左到右依次是后保险杠、前桥、单速波箱、分动箱、四个固定支架、后桥以及前保险杠。

R3单速波箱和分动箱,非常有分量!

前桥和后桥。

为了探明有没有差速器,笔者动刀(额- -#螺丝刀)把齿轮包拆开了,看到并没有差速器,这个有点遗憾啊。越野车没有差速器还叫越野车吗,我的乖乖。

第二层泡沫上的零件。分别有车架大梁、变速箱底板、电子设备安装板、前避震支架、后避震安装件、舵机架等安装件。

变速箱底板。可以看到这个反光面是由CNC切割工艺完成的,跟现在很多智能手机的金属中框倒角一样,非常具有光泽度。

四个轮胎和三包小配件。配件包从左到右依次是零件包、金属零件包以及塑料零件包。

仿真轮胎捏上去非常软,抓地力应该会非常好(如果是真车的话,这应该会增加不少油耗吧)。怀起好奇心,我再一次动刀了。可以看到轮毂做工相当精致,外胎的仿真程度非常高,内胎则是以海绵代替。但是拆下来容易,再还原真的难的,要想拧上一颗螺丝还真需要一点动手能力的。

零件包。真的是一大推螺丝!

金属零件包。分别有液压避震器、拉杆、传动轴、栏杆支架以及电池底板。

塑料零件包。分别有尼龙搭扣带、接收器盒子、万向轴和栏杆头。

最后来到车壳部分。在前面打开包装盒的时候看到车壳部分为白色简约的独立包装,但是一打开后就显得比较凌乱了,这里就不上图了。分别有车壳安装说明书、两张贴纸、车壳和车壳装饰配件以及内饰配件。

白色的车壳随意喷漆和贴纸都不会影响整体美感,可DIY程度很棒。

内饰部分的配件也相当丰富,看上去质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两张贴纸。有当年玩四驱车的赶脚!

来一张简单的配件全家福。

先来张车架图,接下来就是辛苦的整个组装工作了,然后再补充上来,敬请关注!

在完成了D90开箱之后,接下来就是详细的组装过程了。

首先组装拉杆安装套件,安装螺丝如图中所示(以下螺丝均在图中展示)。

将拉杆安装套件固定在前桥上,螺丝选择配套的M3X8普通螺丝。

后桥先用M3X8倒角螺丝固定下面的减震固定座,再用M3X14的螺丝将上面的拉杆安装套件固定在后桥上,安装方式与前桥略有不同。

前后桥组件到这个时候就安装完毕了,接下来组装连接前后桥与车架的拉杆。

拉杆一共有4种59mm、65.3mm X 2、70mm X 2、73mm X 4以及连接前桥转向的104.5mm拉杆。其中59mm、65.3mm和73mm的拉杆使用M3X15mm的连接螺丝,59mm和73mm的拉杆安装长拉杆头,65.3mm的拉杆安装带角度的拉杆头。70mm和104.5mm拉杆使用M3X10mm的连接螺丝,70mm的拉杆安装最短的拉杆头,104.5mm拉杆安装偏心的拉杆头。连接螺丝的一头带内六角,安装的时候先用六角螺丝刀将连接螺丝拧紧拉杆头,在将拉杆头拧紧拉杆。

拉杆头和拉杆之间需要有连接螺丝连接。将连接螺丝先拧进拉杆头(螺丝顶端有内六角),然后再将拉杆头与连杆连接就行了。

安装效果如上图所示,59、70、73拉杆以及104.5转向拉杆的两个拉杆头的定位方向是一致的,65.3拉杆的两个拉杆头的定位方向是相反的。

安装R3单速波箱的车架连接部件,螺丝用M3X8的普通螺丝和M3X8的倒角螺丝。

大梁及其附属配件的组装是最繁杂的部分,首先将安装车壳固定臂,然后是减震固定吊环,两边的零件配件基本呈对称布置。

之后在车头右边安装舵机的固定臂。

最后安装前横梁、后横梁、分动箱安装板以及后部的电子设备安装板,将左右大梁连成一体。

这里做一个反面教材:在安装车架的时候一定要将R3单速波箱一起安装。由于车架安装完毕之后,波箱的左右安装位置已经过顶,之后再安装波箱的就会比较困难。

安装分动箱时一定要记得将传动轴一起插进去,同时由于零件之间存在的累积误差,定位的M3螺丝不要拧太紧,否则变速箱可能会卡死。

最后安装前后保险杠,到这一步整个车架的组装就基本完成了。

前后桥拉杆安装分别为:前桥拉杆59mm、73mm X 2、70mm X2以及104.5转向拉杆,后桥拉杆65.3mm X 2和73mm X 2。

连接车架与前后桥,将减震和拉杆固定在车架上。

安装前后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图箭头所指的地方需要加装相应的的橡胶垫圈,在安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否则在安装和使用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零部件的损坏。(拍照说明安装减震、前桥转向拉杆需要安装橡胶垫圈的位置)。

在前后桥均安装完毕之后再安装万向传动轴。

组装电池固定底板和隔离柱通过,底板的倒角与隔离柱的安装方向相同。

安装电池固定底板。

固定电子设备安装箱。

最后安装轮胎,这还需要先卸下前后桥驱动轴上的原装的螺丝,之后再对准车轮与车轴的卡扣拧上螺丝,整个车架就安装完成了。

完整的车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动力系统还在路上。

下期预告:车壳贴纸、喷漆以及内饰的安装,敬请期待!

网友:
好车,好钱

网友A:
牛B 多少钱 哪买的 能跑多远

网友:
摄影很靓

网友B:
这车没差速吧? 还要差速锁作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车没差速吧? 还要差速锁作甚?!

同意,这个车桥是贯通桥,根本没差速,也就不需要锁了,你可以理解为默认、永远锁着差速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B 多少钱 哪买的 能跑多远

2880元,RC4WD,动力系统还在安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这个车桥是贯通桥,根本没差速,也就不需要锁了,你可以理解为默认、永远锁着差速锁的

转弯就磨轮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弯就磨轮胎

这个车也开不快,没什么问题的,而且都是野外,磨不到哪去,你实在纠结就换带差速和差速锁的车桥

网友D:
顶一个 差速爬爬都木有 都是锁住状态 忽然怎么爬啊 转向磨轮胎 舵机限位 好多车还闲转向角度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 差速爬爬都木有 都是锁住状态 忽然怎么爬啊 转向磨轮胎 舵机限位 好多车还闲转向角度小呢

厉害

网友:
如果能做到图1的效果,那就棒了

网友E:
对于越野一族来说,不管是真车还是模型,都会对车子的动力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可以不用很快,但是一定要扭力大,这样才能碾压一切障碍。

在D90的动力的搭配上,我选择的是45T的540有刷电机。最高支持12V电压,空载电流1.4A,最高空载转速10000转(7.2V)。

舵机为雪豹21.5kg舵机,速度为0.14sec/60°(7.4V)。

电池为Tiger 5400mAh 7.4V 2S锂电池。

电调是好盈的酷跑QuicRun系列60A防水有刷ESC电调。正向持续电流60A,峰值电流360A;反向持续电流30A,峰值电流180A。

可以通过改变插针的位置来改变电调的工作模式。F/B/R为前进/刹车/倒车,一般情况使用这个模式;F/B为前进/刹车,这是竞赛模式,没有倒车功能;F/R为前进/倒车,这是攀爬模式,只有前进和后退,油门板机处于中位时就是100%自动刹车(拖刹,不可调节)。选择锂电(LIPO)时,如2S锂电电压低于6.5V时,电调会将输出功率减半,当2S锂电电压低于6V时,电调会切断输出;选择了镍电(NIMH)时,如镍电电压低于4.5V时,电调会将输出功率减半,当镍电电压低于4V时,电调会切断输出。

当动力安装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可以到野外去撒野了。

RC4WD路虎卫士D90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越野一族来说,不管是真车还是模型,都会对车子的动力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可以不用很快,但是一定要扭力 ...

网友:
图片拍得好好看,看到就心动了。

网友(2017-02-25):
这两天等前桥,换上又可以跑了

网友:
很漂亮

很经典

网友(2017-04-18):
Yota2的桥垃圾,,,转向杯螺丝注意喽

网友(2017-07-13):
不玩车的过来看看

网友:
一分钟的时候传动轴掉了

网友(2017-12-29):
你好,请问整车长,宽,高各是多少,型号是(RC4WD 路虎 1/10 Gelande II TRUCK 陆虎卫士D90 (Z-K0001) KIT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