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制传动轴方法

楼主(2016-06-01):
发个X3机子传动轴自制方法

楼主:
方法是选取跟原装传动轴内径一样的铝管替换原装传动轴      截取炸掉的原装传动轴截取3小段  一段插传动轴中间的轴承   另外两端连接两端   铝材 长度为原装轴长度去掉插头插入轴的长度 然后用固定环固定

网友:
这样可靠吗

楼主:
当然可靠 了

网友A:
直接买与原装传动轴同尺寸的铝管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与原装传动轴同尺寸的铝管不好么

买得到的话最好买一样的啊

楼主:
就是用原装传动轴套住细的铝材 然后紧固一下啊

网友:
增重一点,可靠性降低一点

网友:
是否能保证同心度,高速旋转震动如何?

网友:
有什么意义吗?节约成本?还是更牛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