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14sg正负极反接

楼主(2016-06-01):
我遇到了,求大神解救,目前遥控器还可以开机,就是距离

网友A:
通常不会有大事,也就是烧了稳压电源IC,懂的话也就几毛、一块的事,找人修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会有大事,也就是烧了稳压电源IC,懂的话也就几毛、一块的事,找人修就不好说了。

OK,好,换这个倒是没得问题

网友B:
正负极反了那个插头怎么插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反了那个插头怎么插进去的?

我昨天应急,用了一块2s电池的gst

网友B:
那先看看距离吧,不行就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先看看距离吧,不行就售后

好的,谢谢

网友C:
楼主现在控情况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控情况咋样

返厂了

网友D:
到时回来麻烦告知维修工期多长和费用,我这几天也返修,没控用,着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时回来麻烦告知维修工期多长和费用,我这几天也返修,没控用,着急啊

也是因电接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因电接反了吗?

不是,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14SG正负极接反很好修的,一般就是LDO稳压芯片坏了,返厂修的话,不是换高频头就是换主板,北 京双叶是不会给你耐心的换芯片的,除非可以保修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