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接Rlink433,小白求教!

楼主(2016-06-01):
按照接线图都接上没错,进入对码阶段,发射机顶部红灯慢闪,同时蜂鸣器发出“滴咚”声响,发射机PPM 信号输入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好像没有PPM输出

网友A:
D10控应该是用PWM转发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控应该是用PWM转发模式吧?

下面有教练口啊

网友B:
D10的教练口要输出ppm是有一个微调开关开控制的,打开了以后屏幕会有显示

网友(2016-07-07):
引用 网友B:
D10的教练口要输出ppm是有一个微调开关开控制的,打开了以后屏幕会有显示

D10是插了教练口再开机,就直接是PPM模式……到时候屏幕上会有个连接电脑的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