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飞380用过好盈50A吗

楼主(2016-06-01):
请问有人飞380用过好盈50A吗

网友:
我用凤凰50a飞,没问题

网友:
身边好多人都是,我自己的450也是

网友A:
顶,我也在考虑这个,50A够用吗?看60A V4出了好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我也在考虑这个,50A够用吗?看60A V4出了好多问题

60a v4有啥问题?我也在用呢。

网友B:
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v4 80a的路过,到处都是温温的无压力

网友:
用原配的Q牌马达,飞了50起落我的50A v3挂了,准备返厂。不知道是负荷大了还是电调本身的问题,飞的时候电调温度也不是很高,不知道什么原因,待返厂检测应该有结果

网友C:
我就在用50,定速75油门,前几个月还行航线温热,3d有点热,这几天温度上来了开始不对了,温柔飞,烫。。。3d稍微爆一点,煎蛋,分分钟要火的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用50,定速75油门,前几个月还行航线温热,3d有点热,这几天温度上来了开始不对了,温柔飞,烫。。。 ...

这么恐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恐怖?

我那个至少是这样,飞的爆还是买大点的,虽然75定速爆飞转速也挺稳,就是这温度快夏天了估计会蛮可怕的

网友B:
我就是50A飞380没什么问题,我盆友60A飞380也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至少是这样,飞的爆还是买大点的,虽然75定速爆飞转速也挺稳,就是这温度快夏天了估计会蛮可怕的

哦,这样啊,谢谢了。

网友:
Sab380全原廠配置,量子2820電機,好盈50a V3,,Vbar定速,飛了一年了,沒問題!

其實,我的YT500也只用好盈50a V3,飛了一年多也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