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L的三旋翼改装件到手开箱

楼主(2016-06-02):
终于等到了!先来几张图解解馋~

牛皮纸盒包装,给环保加分。

正品反光标识。

急不及待打开包装盒~

详细的中英文说明书,标准的亚拓风格。

打包包装盒,旋翼头零件嵌在发泡棉内,保护周全。

桨夹和横轴。

横轴的结构,采用横向插销固定。

台阶横轴螺丝,避免了螺纹退刀位置的应力。

装上看看效果。桨夹上保留了0螺距刻度线,很实用的设计。

三个一起来!

三桨中联,加工那个漂亮啊。

顶部同样有着0螺距标识。

站起来看看!看着感觉很短小,降低重心。

斜盘除了球头排列位置以外,设计和700L的一致。

700DFC主轴,配套低重心的中联设计。

相位固定臂。

金属摇臂加塑料球头扣的设计。

桨夹连杆,球头扣沿用700L的加强款。

安装用的螺丝及垫圈包。

套件内含的三桨专用桨托。

底面双色的设计。并且可以适用于竞速外壳。

三桨尾桨夹及配套的尾变距。

尾巴零件一览。

尾桨夹和尾横轴。

采用螺纹固定,这个位置的螺丝胶一定要足量。

尾中联,很小巧的感觉。

配套的尾变距。

装上横轴看看~

安装待更新~

网友A:
如果是大桨两片,尾桨三片,会不会锁尾效果更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桨两片,尾桨三片,会不会锁尾效果更好啊?

之前试过大桨3桨,尾桨2桨,锁尾也没问题,尾巴转速高,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尾桨都是三叶的,这么骚包~

网友B:
三叶打算飞航线吗?  又是好几百吧,其实两叶的效率高,也省电,三叶好看点!

网友:
太骚气····口水一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叶打算飞航线吗?  又是好几百吧,其实两叶的效率高,也省电,三叶好看点!

这一套得好几个几百才行

网友:
要多少米?

网友:
看着是爽,价格吃不消,一个电调价了

网友:
口水一地!能3D吗

网友:
漂亮,就等上市了

网友C:
东西做的很漂亮。。。。尾桨有点没看懂,尾桨只靠那个螺纹连接吗,怎么没有定位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做的很漂亮。。。。尾桨有点没看懂,尾桨只靠那个螺纹连接吗,怎么没有定位圆????

上够螺丝胶就好了。

网友:
免费的吧 。。。。。。

网友:
看着很精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够螺丝胶就好了。

烧钱 啊,,赞赞。。。
请 楼主 来一张 尾巴 近照 哦,
组装完成后的尾巴近照。谢谢。。

网友:
火星又在下毒~~~

网友:
啥时候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