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入门,买个啥样的飞机比较好?

楼主(2016-06-02):
纯新手入门,买个啥样的飞机比较好?
3D板机适合新手不?

网友:
3D机子不适合新手,我建议你自己动手做一个F22,这样坏的话可以继续做,因为新手基本都是秒炸

网友A:
适合  板机 15e 50e(或者70e) 30cc(或者50cc),3D这条路走吧
或者 板机 黄赛75毒蛇(或者90) 泡沫涡喷(6kg) 玻璃钢涡喷(10+kg)玩涵道
更或者 板机 epo小3a 大3a 去比赛 得赞助这条f3a路
当然,也可混起来

网友B:
如果喜欢花式飞行,直接3d epp板机很适合,前提还是模拟器基本起降能行了就可以上手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喜欢花式飞行,直接3d epp板机很适合,前提还是模拟器基本起降能行了就可以上手飞了,

天翼8MM厚身EPP3D模型飞机 32寸SLICK
这个用做入门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恩,我最初买的kt套材,炸的重点就报废了,后来买的epp才顺利飞的,至今还在飞8mm的epp板机,天翼的epp做的很不错,不是非常猛烈的炸的话,基本上捡起来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我最初买的kt套材,炸的重点就报废了,后来买的epp才顺利飞的,至今还在飞8mm的epp板机,天翼的epp做的很不 ...

新手表示心情很凌乱~~~~

感觉自己啥都不懂,看了半天帖子也是云里雾里.

真想找个现成的配置清单~

网友B:
飞机,天翼32slick就合适,
电机郎宇2206kv1500
电调好盈飞腾12a
舵机EMAX es08ma2 X 1只  / es9051 X 2只
螺旋桨hy9047小孔桨
电池双天2s550mah45c X 3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天翼32slick就合适,
电机郎宇2206kv1500
电调好盈飞腾12a

十分感谢前辈的解答.

再问个控的问题, X9D 能用在这个飞机上不,打算买一个X9D的控.

网友:
前辈算不上哦,目前技术仍然是新手级别的...
你说的控不清楚,4个通道以上的控都可以用,复杂的控功能更强大,名牌的控更稳定和手感更好等等...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吧……

网友C:
最适合纯新手的是模拟器,虽然不少人吐槽模拟器不够真实,可让新手熟悉基本操作和减少损失目前最有效的还是模拟器。建议把模拟器练好了再飞真机。

网友:
用5MM魔术板,做个FT mini 系列的小机,练练航线非常好,小机反正飞不高,摔下来一点事没有,设备还便宜。不过要手工比较好才行
另一个选择是淘宝有款叫风骑士。EPP,跟好小子类似,不过机头有加固,耐摔。设备用的也是主流,以后换机拆下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适合纯新手的是模拟器,虽然不少人吐槽模拟器不够真实,可让新手熟悉基本操作和减少损失目前最有效的还是 ...

嗯,谢谢前辈提醒。
飞模拟器是不是得先买个控?

网友:
最好用真控,带控制摇杆的模拟器没有真控(功能比较全面的)设置细腻,,稍微过的去的真控手感也好于带控制摇杆的模拟器

楼主:
动手做个KT机最好,锻炼了你的动手能力、而且炸鸡成本也低

网友:
最初期不推荐kt,最初我就是看ft的kt机制作视频眼热玩模型的,结果几次花n个晚上辛苦做的飞机出去很快提控回家的经历差点失去飞的兴趣,还好兴趣被epp飞机挽救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前辈提醒。
飞模拟器是不是得先买个控?

可以单独买模拟器(和控一个样子),但建议先选个自己满意的控再花二三十元配个模拟器,其实就是个狗,带很多个模拟器软件,五合一、七合一之类的。飞熟练了后保守点可以按先飘飘或冲浪者、再上单翼如小赛、再F3A或中单翼或下单翼,接下来就随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单独买模拟器(和控一个样子),但建议先选个自己满意的控再花二三十元配个模拟器,其实就是个狗,带 ...

已经打算入手X9D这款控了

楼主:
X9D可以开机状态时通过USB直接连接电脑当摇杆用

网友:
其实模拟器相当真实,问题是是否模拟了天气和打偏微调,模拟不良的飞机状态并练习空中微调

网友:
刚搞完冲浪者X8,感觉快能快到比车还跑得快,慢能慢到和走路一样,简单改装个我那样的起落架,即防撞又可地面起落,感觉还不到两三米就起来了,当然,大家一般都是手抛手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推荐给你

网友:
本地找个模友来的最快。  入门遥控器用天地飞7最适合。

网友:
买一个KT板的飞机,最好是固定翼,好飞而且稳。飞控和遥控器可以买。享受DIY的话可以买KT板自己做或者网上买未拼装的零件,电子部分可以用STM32或者STC15做,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自己做了固定翼飞机,从材料到电子全部自己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机,天翼32slick就合适,
电机郎宇2206kv1500
电调好盈飞腾12a

EMAX es08ma2是模拟舵机呀,es9051是数字舵机呀, 副翼用ES08D 高精度数码舵机可以吗? 这样3个舵机都是数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AX es08ma2是模拟舵机呀,es9051是数字舵机呀, 副翼用ES08D 高精度数码舵机可以吗? 这样3个舵机都是 ...

怎么用都可以,副翼要9克或以上的,用08ma2是因为便宜又结实......

网友:
有钱直接买好控,上象真教练机,象真3d机翼展1.5m左右,好飞,稳。没钱买个入门控,飞板机,一次买它10架,成本低。最好先练练模拟。

网友:
模拟器+f3p epp 小机机 很好飞

网友:
模拟器+f3p epp 小机机 很好飞,投入不大上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f3p epp 小机机 很好飞,投入不大上手快

是的,打算先在模拟器上好好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前辈的解答.

再问个控的问题, X9D 能用在这个飞机上不,打算买一个X9D的控.

我用X9D Plus飞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X9D Plus飞直升机。

这个控稳定不?
讲讲优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稳定不?
讲讲优缺点.

缺点就是纯英文的,需要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冲浪者,上个月的新手,跟你说的

网友:
本人吐血建议:冲浪者,理由:耐摔,滑翔性能好,好降落,收完油飘下来就是。KT板机虽然造价低廉,但是不耐摔,而且相对来说没有X8稳重,有点猴。个人意见

网友:
冲浪者,新手刚玩了3次,越慢越好控制

楼主:
冲浪者的失速速度相当的低。。。而且可以只用方向舵转弯

网友:
最好入手滑翔机

网友:
可以试着做一个纸飞机,我们社团都是用这个练习,速度慢,号控制

网友:
新手不适合3D机,可以先玩模拟器,或者实在想玩飞机,那就买个训练机或者入门机~~FMS的 魔鬼 或者塞斯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适合纯新手的是模拟器,虽然不少人吐槽模拟器不够真实,可让新手熟悉基本操作和减少损失目前最有效的还是 ...

说的很好

大家都是新人过来的

如果不玩模拟器就上,那就上吧

网友:
我最开始就是想上3D机入门

结果被各种老手教育了,最后还是乖乖的冲浪者入门,转塞斯纳,最稳定的进阶

塞斯纳以后就是一个分水岭,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塞斯纳,冲浪者

说的简单明了

楼主:
3D机入门完全是可以的,关键是你要坚持,多飞飞模拟器有好处。。。另外X9D完全可以胜任你想飞的模型。作为opentx开源控,有很多需要自己去了解的。我是330入门的,飞坏三架330,现在飞水星。总真机飞行时间接近100分钟,模拟练习已经会四通道自由吊机吊一分钟左右。。。遥控器已经断了一根弹簧了,飞模拟器比较多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3D机入门完全是可以的,关键是你要坚持,多飞飞模拟器有好处。。。另外X9D完全可以胜任你想飞的模型。作为o ...

已经在模拟器上开练了.
感觉开飞机好难啊,以前一直以为开飞机就跟游戏里的飞机似的,没想到完全是两码事.

现在每天坚持在模拟器上飞一个小时,不过感觉自己还没啥进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模拟器上开练了.
感觉开飞机好难啊,以前一直以为开飞机就跟游戏里的飞机似的,没想到完全是两码事. ...

模拟器不能为了为飞而飞,你要把它当真的飞,注意总结。
戴氏航模教程不错。如果基础不太好的话可以看看。

楼主(2016-11-07):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不能为了为飞而飞,你要把它当真的飞,注意总结。
戴氏航模教程不错。如果基础不太好的话可以看看 ...

经过五个月断断续续的飞模拟器,已经打算开始飞真机了.
现在在模拟器的起降都没太大问题了.

网友:
锐动天空的飘飘机吧,我这好几个新手都是用这个入门的,好飞耐炸还便宜,KT板的炸的时候太容易裂了。

网友:
我们这一个八岁的小孩子练模拟器四五个小时后直接飘飘,自己就起飞了,没有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合  板机 15e 50e(或者70e) 30cc(或者50cc),3D这条路走吧
或者 板机 黄赛75毒蛇(或者90) 泡沫涡 ...

层主你好,我su27板机飞好了可以飞涵道了吗

网友H:
如果有人带你,什么都可以,如果没人带,建议先从练习机开始,比较好飞!要不炸的你没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人带你,什么都可以,如果没人带,建议先从练习机开始,比较好飞!要不炸的你没信心!

我感觉这种 epp 板机比练习机还容易一些.尤其是在起降的时候.

网友(2017-04-23):
我也是新手,但我先飞模拟器的

网友:
我算是纯新手吧,一个月前开始接触固定翼,先买了个天地飞7模拟器飞了一周吧,航线和起降练好,用那个涡喷的A10练得,觉得比较接近真机而且速度也没有那么慢。然后买了个KT板的纸飞机,飞了一周吧,很好调试也很好飞,就是飘降炸过几次,上周买了个1.2的塞斯纳,飞了十几个起落吧,虽然现在还没调好(上天会偏航或者头轻),但是也没有炸过,专心一点拉着点舵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适合纯新手的是模拟器,虽然不少人吐槽模拟器不够真实,可让新手熟悉基本操作和减少损失目前最有效的还是 ...

说的对。

网友:
模拟器必须先行

网友I:
FMS的魔鬼,,,,很好飞,,巨大无比的起落架看着就很结实,半油门就能起飞了,结果我还是降落时吧起落架整断了,从泡沫根部断了,胶水粘一粘继续飞,,问问老手啊,降落注意些啥怎么降落都太重了,连魔鬼的起落架都能整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FMS的魔鬼,,,,很好飞,,巨大无比的起落架看着就很结实,半油门就能起飞了,结果我还是降落时吧起落架 ...

已经度过纯新手期.不喜欢泡沫机,操纵反馈不及轻木的干脆利落.
更不能接收的是泡沫机竟然卖四五百....

网友(2017-06-04):
轻木的一摔就OVER了,,除非熟练的老手,能保证几乎不炸机,更不要说玻璃钢的了,以前在上海见过有人飞JEEBEE的,,老厚的一片木板目测有8mm厚,尾翼和垂尾也是厚厚的木板,那种的估计不怕摔,,,,

网友:
还有,那些个老手介绍的那种副翼很长的几乎跟机翼一样长的那种飞机,,也不适合新手,一起飞直接就是头朝上垂直的起来的,打个副翼能转两圈的,,那是特技机,太灵活了,,我也有过GEEBEE的EPO材料的,压根没法好好飞,动作实在太大,,后来换了X8才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模拟器上开练了.
感觉开飞机好难啊,以前一直以为开飞机就跟游戏里的飞机似的,没想到完全是两码事. ...

飞真机跟模拟器两回事啊,,飞真机你会觉得掌心冒汗,当飞机向你对头冲过来时,你扔控得感觉都有了,有时候风大的时候真的是电光火花的就是一秒钟两秒钟的事,,,俺昨天就是这样,超级魔鬼顺着风,直接飞到楼后面了,打舵都没用,那个瞬间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打什么舵,只能本能的收油,但是飞机顺风啊,,收油还是一直飞去,

网友:
玩直机吧  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