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以后打算飞F3A,请问要买个什么控比较好?

楼主(2016-06-02):
纯新手,以后打算飞F3A,请问要买个什么控比较好?

买国内的控还是国外的控?

几个通道的比较合适?

楼主:
几通道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通道的比较合适?

t8fg

网友A:
F3A必须18mz,再次也要18sz,要不怎对的起几w的机子
那种翼展1.4m 1.6m2kg-3kg 不算F3A吧,正规2m2m内,5kg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A必须18mz,再次也要18sz,要不怎对的起几w的机子
那种翼展1.4m 1.6m2kg-3kg 不算F3A吧,正规2m2m内,5k ...

好控贵在什么地方?

网友:
futaba 14sg,刚好3千。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A必须18mz,再次也要18sz,要不怎对的起几w的机子
那种翼展1.4m 1.6m2kg-3kg 不算F3A吧,正规2m2m内,5k ...

打算先入手个 X9D 玩.

网友A:
千万别,一定要选futaba的控,别的不要考虑,14sg比较好,也便宜,所有制试通吃。别的要么失控风险大,要么制式变化后不兼容,反正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一定要选futaba的控,别的不要考虑,14sg比较好,也便宜,所有制试通吃。别的要么失控风险大,要么 ...

看到大家说x9d是开源控,功能很强大。我自己认为性价比挺高。

现在的思路是,先买个性价比高的控,等以后技术水平高了直接买好控。

网友:
你是要玩飞机还是要玩控?
控最主要的是稳定。功能多少并不重要,现在控功能都不弱

楼主:
X9D性能和功能都是不错的,可以入手。

网友:
稳定性,别的都是浮云。

楼主:
X9D是个好控,不是因为性价比高就不好。14sg遥控距离不远,可能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