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华科尔F210的F3飞控配置几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穿越机...

楼主(2016-06-02):
最近入的华科尔F210,用F3飞控,可以自己改参数了,总算有点进步了!总体感觉这款机器还是蛮好用,手感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在组装机上不敢做的动作,开始敢做了,例如大力刹车、空中停机、急转弯等,比自己做的F3飞控的飞机操控性好,总觉得有时间反应,不至于炸鸡,其中有一点:空中停机,不管飞机是什么姿态,然后给油,飞机就恢复姿态,这让我有点惊奇,可能是PID等调节的不错吧,至少具有参考意义。
水军完毕(当然,华坑的配件确实贵——一定要吐槽一下,否则,骂我是托),进入正题:
F3飞控(华坑好像是BF固件),那么,各自特性应该可以在飞控调参软件中可以看得到,但有几个特性,让人莫名其妙:
1、CF中,Led灯可以根据解锁、方向等,在灯上有不同显示,让人对飞机状态一目了然。我原以为华坑是用飞控固件实现的,想参考一下华坑是怎样设置Led灯的,打开CF调参软件,发现F210飞控的LedStrip这一项是关闭的,这让我感到诧异,厂家到底是用什么控制Led的?
2、3D模式:我的F210是3D版本,我原以为,厂家会在CF调参软件中,打开电机3D选项,但实际上没有,华坑没有在飞控中打开3D,那么是怎么控制电机反转的?
3、3D模式——遥控器:按说明书,华坑D10遥控器上Flap通道(即飞控识别为Aux2)设置成FMOD开关,拨动FMOD开关可以打开和关闭3D模式,但在CF调参软件的Modes页面,看不到相关设置,其他页面也看不到有关3D模式的设置,不知3D开关信号通道接飞控后,在哪里控制打开和关闭3D?是不是3D是华坑自己开发的,而不是开源的飞控固件?如果是这样,不在飞控中设置和控制3D,那在哪里控制呢?让人莫名其妙。

网友:
电源板感觉好大的文章

网友A:
楼主,以你现在的水平,可以暂时忘记3D这回事吗?

网友:
楼主飞的一定是自稳或半自稳模式吧,自动恢复水平姿态和pid调节有啥关系?
我的是老款f210,同样有你的第一个疑问,另两个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你现在的水平,可以暂时忘记3D这回事吗?

只是觉得好奇。3D可能还有潜力,可能会时未来的热点开发方向。你想想:电机能正转、反转,那在飞行中,以前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了。具体什么,我也不懂,但一定会有新东西出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