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的机臂为什么有扬起的角度?

楼主(2016-06-02):
大疆悟的机臂为什么有扬起的角度?是对升力有帮助吗?这种扬起的角度,会对续航有影响吗?

网友:
机臂上扬5度是科学的设计

网友A:
据我所知对升力没有提升,然而是用一点的升级,大幅提升了机动性能,飞机转动什么的更容易了。这么一点小改动看得出来很用心。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好像是大疆首创,后来有不少效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对升力没有提升,然而是用一点的升级,大幅提升了机动性能,飞机转动什么的更容易了。这么一点小改 ...

那对续航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对续航是否会有影响?

在我的认知中整体飞行下来是续航稍长一些的

网友:
防止电机臂进入航拍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对升力没有提升,然而是用一点的升级,大幅提升了机动性能,飞机转动什么的更容易了。这么一点小改 ...

没大疆的时候就已经有上扬角了   5度科学不科学也在于飞机

网友:
包括精灵3,S1000等,这些飞行器的电机都不是水平的。

楼主:
又没有相关的资料 书籍 可以查询?

网友:
抵消扭矩   S1000上面的仰角更大

网友:
悬停时更稳?续航估计会降低吧?

网友B:
不知用词是否准确,我的了解就是:
多轴上仰角给了电机一个带角度的力矩,对姿态的改变很有帮助的。
电机座有倾角是为了yaw轴转向的效率,也是一样原理,给电机一个带角度的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用词是否准确,我的了解就是:
多轴上仰角给了电机一个带角度的力矩,对姿态的改变很有帮助的。
电机 ...

网友C:
这样装的效果就是 悬停。下降的时候会比较稳。 重心也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装的效果就是 悬停。下降的时候会比较稳。 重心也低了。

正解,提高稳定性,类似固定翼的上反角,当然代价就是操控性变差,有效续航时间和效率降低!

网友:
和飞机的上反角同样的道理,说简单点就是牺牲续航和机动性换取稳定性,悟也好,S1000也好,都是航拍用,稳定性更重要一些,所以上反是有帮助的,民航客机这么追求节油,一样有上反,因为更稳,正常来说,5度比较适合。

网友:
悟的机臂有扬起是必须的,要不然脚架抬起不够高会被镜头拍到

网友D(2016-07-11):
仰角是为解决螺旋桨之间谐振及稳定的作用和续航没有关系

网友:
上反角是为了使飞机更稳定,但是前面的说的都不太对。飞机螺旋桨的风力方向都是垂直螺旋桨向下吹的,加了上反角后,所有的桨都是向斜下方吹,相当于是个锥体,底盘面积就加大了,所以就加大稳定了。但是缺点就是牺牲了部分效率,对比水平桨的设计,续航时间缩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仰角是为解决螺旋桨之间谐振及稳定的作用和续航没有关系

设计了上反角··必然影响了续航··怎么会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啊,这个说的不具体啊。
我理解就是和精灵三应该有差不多的设计,精灵三是电机的亲斜角度是3度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楼主。
下次楼主上个图让大家看看,更加具体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计了上反角··必然影响了续航··怎么会没有关系

续航主要和能量有关系(电池)

网友F:
这个应该效率是不变的,但是摄像机360度旋转不会拍摄到桨

网友:
反角的设计是为了增加稳定性

网友:
可能是固定翼飞机的上反角作用吧。当飞行器产生倾斜时,处于低点的电机从倾斜5度逐渐垂直于地面,螺旋桨推力方向垂直地面,完全转化为升力,而在高点的电机从倾斜五度趋向于水平与地面,合理方向也随之倾斜,升力减小。总之是为了提高稳定性。

网友(2016-09-14):
牺牲续航时间增加机械稳定性。

网友:
增加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对升力没有提升,然而是用一点的升级,大幅提升了机动性能,飞机转动什么的更容易了。这么一点小改 ...

呵呵,你确定是大疆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