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se360问题解决建议

楼主(2016-06-02):
附赠前段时间车展拍到的“沟”。
1.之前说主旋翼增益降低到了10飞机才不抖,这两天把飞机上所有的球头扣换成了X3的,因为之前的球头扣紧发涩,换完今天直接把主旋翼增益调到了60,起飞,不抖了,那叫一个稳。总结:舵机力量不够轻松抵抗发涩的球头扣的摩擦力,导致正常旋翼增益值的情况下修正延迟产生抖动。
2.螺距总距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总感觉拉杆斜着装不舒服,个人感觉在保证拉杆竖直的情况下,只有换传动轮靠近舵机边缘的舵机,以此缩短力臂的长度,具体什么舵机不敢说,反正我用的kst在拉杆竖直时把总距降到最低是正负11.5度,飞飞也差不多了,之前一直飞的10.5度,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网友:
多谢分享。学习了这招

网友:
好,周末可以来炸了

网友A:
好,周末我带头炸。

网友:
果然直升机还是怎么调软件,都跑不了吧机械调整好

网友B:
旁边X5好帅,360的连杆是可以直接用x3的球头扣吗,我的360原装球头也有点涩。

网友C:
“换传动轮靠近舵机边缘的舵机”,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X5好帅,360的连杆是可以直接用x3的球头扣吗,我的360原装球头也有点涩。

球头一样大,是可以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传动轮靠近舵机边缘的舵机”,什么意思?

这个不好表述啊,如果你飞的360可以拿出来看下,传统的飞机舵机是竖着装的,360舵机躺着的,我所说的传动轮是指套舵机臂的那个齿轮一样的东西,请看图,图中如果那个齿轮能靠舵机边缘近2-3毫米,在保证斜盘拉杆竖直安装的时候,力臂就能短2-3mm,总螺距就能在不用往里面斜着安装拉杆的情况下降下来。之前听别人说deko是chase360标配,好像360也有自己的舵机,看咸鱼上好多模友出的360细节,大多拉杆都是斜着装的,手头没有deko或者别的舵机,所以也不能对比这些舵机套舵机臂的齿轮到边缘的距离是否有差异。表述能力不好,不知道能不能知道这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周末我带头炸。

修好了?你们两个为了要蓝翔工程师的红包也蛮拼的

网友:
以前360的球头也发涩,看来是通病。现在改飞3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