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w激光头

楼主(2016-06-02):
这种功率的激光头,谁用过,实际使用效果如何?能切模型用的那种木片吗?

网友:
高级玩意   根摄像头一个样

网友:
可以切割什么材料,听说切铁的不一定可以切木头塑料。

网友:
能切铝合金  也不错呀

网友:
非常非常慢才切的动,但那种速度首先不是切断而是点着了

网友:
我有个外形差不多的,只能点火柴。点炮仗都不行。。

网友:
2.5W!???
不能~

這個比較屬於表面打標的吧!
要切斷功率不夠~

网友A:
我有个250MW的,仅能在木头上刻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250MW的,仅能在木头上刻标

这个激光头我买了,不知道到底够不够2.5w,总之纸,木头啥的,秒着,这两天在d激光雕刻机,搞好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B:
MW应该是毫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应该是毫瓦吧

我也有250mw的红色激光头的,功率太小了,在白纸上切有点费劲

网友:
功率太小了

楼主(2016-07-02):
线轨版
3135188[/attachimg这个不想玩了,成本价格出掉

网友(2019-02-10):
点支烟可以

网友:
是在零件表面打標用的吧

网友:
切不透的,只能浮雕,我有一个,低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