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直升机怎样练?

楼主(2016-06-02):
本人菜鸟,入魔3个月,现在练习模拟器,不知道怎样练才是对的,起飞后悬停 还能停一会,只要飞起来,就一顿乱飞了,也炸不了机,想悬停就很困难了,就是不稳,想一下稳稳的站住,需要前后左右晃那么一阵才能勉强站住,希望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一步步练,模拟器有单通道练的,拆开来练,练熟了在开所有通道练

网友B:
起飞后悬停 还能停一会,只要飞起来,就一顿乱飞了,也炸不了机,想悬停就很困难
要么老老实实练习悬停  要么就乱飞吧。。。。。。。。。。。。。

网友:
先练起飞降落,从哪儿起飞落回到哪儿去,要做到降落而不是坠落,反复尝试,自己能琢磨出操作要领。最终把飞机玩你变成你玩飞机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步练,模拟器有单通道练的,拆开来练,练熟了在开所有通道练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后悬停 还能停一会,只要飞起来,就一顿乱飞了,也炸不了机,想悬停就很困难
要么老老实实练习悬停   ...

好的谢谢大师

网友C:
先去模拟器区,按照精华帖和你自己的个人喜好(日本手,美国手 等等)把模拟器和控的安装调整都弄好了再说。
记得你写的帖子说通道映射都不对,这样练习起来事倍功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去模拟器区,按照精华帖和你自己的个人喜好(日本手,美国手 等等)把模拟器和控的安装调整都弄好了 ...

老大,通道映射什么意思,求白话解释

网友D:
先練對尾懸停

練好之後,左面懸停,右面懸停,對頭懸停

飛航線.......我不飛 3D ,省了好多炸機錢,你錢多的話,可以考慮 3D

网友E:
模拟器里都有练习模式,你就知道怎么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里都有练习模式,你就知道怎么练了

瞎琢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練對尾懸停

練好之後,左面懸停,右面懸停,對頭懸停

不敢飞  就是想研究 一下怎样设置

网友:
练习悬停是基本功

网友F:
你现在跟我刚入魔时候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现在跟我刚入魔时候一样

最终怎样练的

网友:
练习先从四面悬停开始!四面万事练习八面!八面完成练习左旋悬停!然后右旋悬停!然后正直面航线!倒直线航线!左侧直线!右侧直线!万事然后飞方形航线!记住!是方形!倒飞方形!最后飞圆形航线和倒飞(是后退哦!不是3D)圆航线!最最后!是8字航线!当然也包括倒飞(后退)这练好了再联系我告诉你下一步!

网友:
所有3D动作都基于基本功!基本功扎实不怕3D学不来!

网友:
不炸鸡的话  直接用真飞机练吧,比模拟器好飞太多

网友:
最终就是从基本功开始练呗,起飞,蛙跳,悬停,降落,这些都是对尾的,能熟练的不能在熟练了,换方向,别急于求成,低空悬停完了还要练高空悬停。一步一步来吧,路还很长呢。

网友:
模拟器可以把一个圆调到屏幕上来 你就在圆里面练习悬停   最好是能停到红色的范围里面  能5分钟不怎么出红色范围  就可以上真机飞了  记住飞机首先要调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