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F5D电机的散热

楼主(2016-06-02):
请教使用的内转子电机放在狭窄的机头部位,
当大油门转动时产生热如何散开呢?

我看2858这类的电机都是船用的高kv电机,
是能通用的吧?

网友:
动力时间很短,没有必要考虑散热。

网友:
配好减速组

楼主:
我打算直驱呢
用5寸或4寸左右的折叠桨

不过我收了个二手的直机用的3S 3500kv的电机,
上的6寸桨,装在700mm三角翼上,
垂直爬升好爽。

网友A:
機頭兩側開通風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頭兩側開通風孔

网友A:
看看三米動力力道 21*24槳

楼主:
这样机型降落是如何处理呢?
襟副翼混控(副翼向上)减速降落到深草或是灌木上?
不会手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机型降落是如何处理呢?
襟副翼混控(副翼向上)减速降落到深草或是灌木上?
不会手接吧。

左右的副翼都向上.注意重心在 36~38% 間. (太前會滑很遠.難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机型降落是如何处理呢?
襟副翼混控(副翼向上)减速降落到深草或是灌木上?
不会手接吧。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22-03-23):
徒手接飞机

网友:
想请教一下,这个高速机,为什么翼展那么大?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B:
左右的副翼都向上.注意重心在 36~38% 間. (太前會滑很遠.難降).

问一下为什么不下偏呢,还能增大一点升力可以降低一些降落速度,感觉高速机的升力并不富裕

网友(2023-06-04):
引用 网友A:
看看三米動力力道 21*24槳

你这是F5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