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老手帮忙。

楼主(2016-06-02):
新手入门不知入那种船合适,动力,尺寸???????????????????

网友A:
那看你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你预算了

一千以内吧,想玩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你预算了

请问用直机的控可以玩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no1啦

mono1是多大的,买套机还是自己diy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直机的控可以玩船吗?

电船其实只要个两个通道就够了,一个油门一个舵机直升机的控当然是可以玩的,不过要记得接收机要做防水,这是很多新手忽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no1是多大的,买套机还是自己diy呢?

MONO1一般的船壳的尺寸在60-65CM之间不含舵的长度,MONO2船型在75CM左右。买套机还是自己DIY看自己的个人能力了,我建议买个65CM的O艇先玩起来,熟悉了在上MONO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NO1一般的船壳的尺寸在60-65CM之间不含舵的长度,MONO2船型在75CM左右。买套机还是自己DIY看自己的个人 ...

65cm的o船又是什么船呢,要怎样配置呢,还有就要有防反船功能又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船其实只要个两个通道就够了,一个油门一个舵机直升机的控当然是可以玩的,不过要记得接收机要做防水, ...

我想省点钱,反正自己已经有直机的2.4g的控和接受可以用就不用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5cm的o船又是什么船呢,要怎样配置呢,还有就要有防反船功能又是什么东西?

65CM的O艇算是入门级最便宜的了,O艇船壳加五金件,便宜的动力1000块包的住,这价格不含电池哦,船模对电池的要求很高,放电暴力的和不暴力的天差地别哦。确切的说是自翻功能不是防翻功能,一般比赛的MONO1 MONO2船型都有开隔水舱,起到自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CM的O艇算是入门级最便宜的了,O艇船壳加五金件,便宜的动力1000块包的住,这价格不含电池哦,船模对电 ...

给个配建议好吗,谢谢了

网友C:
新手应买成品M0N01合适!因0大都没防翻功能,新手手法必翻船,EC0动作太灵巧!虾和Car都速度船也难探操控,易翻!而且玩船很多学问的,无论配重,轴角度度,浆大小,电机安装对新手都是大问题,所以成品最合适,玩上手了再搞自己合适的船,新手从小玩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应买成品M0N01合适!因0大都没防翻功能,新手手法必翻船,EC0动作太灵巧!虾和Car都速度船也难探操控, ...

mini mono合适吗,难保养不,要注意什么呢,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应买成品M0N01合适!因0大都没防翻功能,新手手法必翻船,EC0动作太灵巧!虾和Car都速度船也难探操控, ...

人家预算1000以内,MONO1 1000块也就买个船壳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 mono合适吗,难保养不,要注意什么呢,先谢谢了

你的意思是玩青少年版的MINI MO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玩青少年版的MINI MONO?

是的

网友D:
65cm的O艇吧,1000以内估计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5cm的O艇吧,1000以内估计差不多了

嗯,可以给个明细点的配置吗,或者在那一家买的套机会好点呢?

网友A:
你玩青少年的MINI MONO也是可以的,可以先熟悉一下船的操控和日常保养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玩青少年的MINI MONO也是可以的,可以先熟悉一下船的操控和日常保养啥的

大大请问,船玩的前后要注意事项平时保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请问,船玩的前后要注意事项平时保养?

平时的保养无非是给轴系里加固体润滑脂,给一些轴承加点润滑油免得潮气修了,接收要做好防水,有条件的话不玩的时候船里面放几包干燥剂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的保养无非是给轴系里加固体润滑脂,给一些轴承加点润滑油免得潮气修了,接收要做好防水,有条件的话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mono1是多大的,买套机还是自己diy呢?

64cm我可以教你配,加qq联系506092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