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IXHAWK搭配天地飞九的失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6-06-02):
我的f550六轴用PIXHAWK飞控搭配老款(2009年购买,已经升级到2.4G)天地飞九通遥控器,按照泡泡老师的设置视频,对应选择三段开关F对应第五通道,两段开关E对应第六通道,E、F混控产生六个飞行模式,在飞控里面设置OK,能够自由切换,飞起来也能够在这几个模式里面自由切换,然后问题来了:
1.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介绍步骤,我在遥控器里面的失控保护设置后的起落架参数值为12,泡泡老师视频里面的却是四十多,油门数值是一样,导致设置完毕关控检查飞控无法切换到RTL自动返航模式,留在原有模式不变。我的ppm转接板到接收机的连线之前只有前五个通道可用,后面换了可以连接所有八个通道的连接线,问题依旧。
2.我之前使用的ppm转接板连线到接收机只有五个通道可用,但是依然可以设置混控实现六个飞行模式的切换,那么六七八通道如果连接上线是不是可以实现飞行模式控制以外的其他功能控制?
以上问题十分不解,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第五通道是一个两段开关加一个三段开关实现的六种模式,另外几个通道接线了肯定能实现其他功能啊。一般第六通道控制云台俯仰,第七第八也是飞行模式比如降落,无头,自动调参等等,第九可以收放起落架…泡泡老师视频说的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五通道是一个两段开关加一个三段开关实现的六种模式,另外几个通道接线了肯定能实现其他功能啊。一般第六 ...

那就是说第五通道用于飞控模式设置,第六,七,八,九通道可以用来设置其他功能对吧?再有我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步骤来设置的,可是失控返航怎么老是不能成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第五通道用于飞控模式设置,第六,七,八,九通道可以用来设置其他功能对吧?再有我是按照泡泡老 ...

主要是油门要设置好,关控后在975以下就行了。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油门要设置好,关控后在975以下就行了。再试试吧

我的关控后的数值跟泡泡老师的视频里面是一样的,为963,遥控器里面的失控保护的数值跟泡泡老师的差不多,就是起落架他的数值是40多,而我的却是10多,你说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关控后的数值跟泡泡老师的视频里面是一样的,为963,遥控器里面的失控保护的数值跟泡泡老师的差不多 ...

有关系,这个得严格按照他的设置,才能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这个得严格按照他的设置,才能触发

但是我的其他设置都是按照他的步骤来的,怎么最后出来的结果他的跟我的就是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其他设置都是按照他的步骤来的,怎么最后出来的结果他的跟我的就是不一样呢?

你设定起落架的时候按照他的步骤来,不能错,再仔细看看吧

楼主:
还是不行啊,严格按照他的视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