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开始做导 弹艇

楼主(2016-06-03):
自己找图纸按比例放大到1.25*25画cad,然后找某宝打印图纸其实拍个版龙骨可以直接在90cm的椴木板上激光切割),现在做到了木制模具步骤,等上原子灰打磨好,用石膏翻模,请问木制模具和石膏用什么脱模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网友A:
蒙皮太将就了吧,要用多少腻子找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蒙皮太将就了吧,要用多少腻子找线性?

+1

网友:
在本论坛有这款导 弹艇模型的制作过程,楼主可以参考,另外建议楼主看一下【航海模型制作实用技术】和【航海模型制作基础知识】这2本书。

网友B:
本论坛和【模友之吧】论坛有导dan艇模型的制作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建议你在看一下【航海模型制作实用技术】和【航海模型制作基础知识】这2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皮太将就了吧,要用多少腻子找线性?

这是模子,打算石膏翻模再翻玻璃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论坛和【模友之吧】论坛有导dan艇模型的制作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建议你在看一下【航海模型制作实用技术 ...

谢谢 这两本书有电子档的吗

楼主:
无意看到网上diy的台剧帖子,这两天停工diy了个台钻加电钻平台

楼主:
昨晚抽空在房间里刮了原子灰,有条件还是去室外做,刮完就扔厕所了,今天准备去朋友的厂里用抛光机打磨

网友:
你加我QQ962360512,我发给你电子版的。【注明,模友】

网友C:
可以共享下台锯的帖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共享下台锯的帖子吗??谢谢

百度diy台剧,或者找淘宝的多看几个就会了,我用的80W的220V的直流电机(加个整流器),主要配件电机 ,调速器,立式轴承座,同步带,同步轮,光轴,锯片,5cm环氧树脂板,透明板,10cm支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百度diy台剧,或者找淘宝的多看几个就会了,我用的80W的220V的直流电机(加个整流器),主要配件电机 , ...

非常感谢

楼主:
用抛光机抛光回来补了几次原子灰上凡士林直接在船模上翻壳,刷了四层0.4mm的玻璃纤维,发现这种方法后面的分离是个大问题,只好把船尾板开口后面用细长木板是模分离 现在发现船壳好软 是因为24小时树脂没完全固化的原因吗?用的E-51环氧树脂+W93固化剂,老手请问帮忙解答下 还是四层太薄了

楼主:
其实之前石膏和筐架都弄好了 怕凡士林的脱模效果不好 怕失败了母模都怕毁了 就先再外面翻模试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还有同步轮和皮带不要用mxl规格的,我的打滑严重,换齿深点的xl就就不会

楼主:
更新进度,模具边处理好用凡士林当脱膜剂,脱模效果可以,就是这种方法脱壳太费力,无奈只好剪尾部脱壳,之后再刷环氧树脂粘回去

楼主:
由于之前那个翻模的环氧树脂问题,固化不好,出来船壳偏软,重新谋宝换环氧树脂,对船壳稍微固化处理,就在这个壳里翻船壳,用了1000G多点环氧树脂+W93和8层0.18mm的树脂,做出来船壳厚2mm,强度很不错,昨天刚到的汽油割草机,拍的华盛的,卖家发成什么永佳动力了,有老手知道这个牌子怎么样 正考虑要不要换

网友B:
我有个4MM厚的1.6米长的黄蜂3【玻璃钢】船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4MM厚的1.6米长的黄蜂3【玻璃钢】船壳,,,,

恩 那用的什么机器

楼主:
制作轴系,用的6mm的主轴,两个6*12不锈钢轴承,两个6*12法兰轴承,12*15的不锈钢管,试了下机器,发现缸套水冷漏水,等卖家寄铁浆糊过来

楼主:
制作桨吊,找师傅氩弧焊要了10大洋

楼主:
原子灰打了又挂了 直接上毡子 第二天打 磨下喷漆 还是有坑洼感

楼主:
差不多可以封夹板了

网友A:
船壳没有挂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壳没有挂腻子?

刚开始刮了又刮下来了 可能船壳外面原来有点凡士林加天气是阴天不好干 后来直接用上毡子(很细的那种玻璃纤维),第二天稍微打磨了一下 有点急

楼主:
更新进度 夹板刚开始用大头针固定,再用5.2粘好 过一会把大头针 在接合处刷环氧树脂 第二天起来再上腻子 其实有那种小钉子更方便

楼主(2016-07-15):
开始做上层

网友B:
看着有些英国鱼雷艇【帕斯卡】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些英国鱼雷艇【帕斯卡】的样子。

淘宝找图 哪个好看就做哪个了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发份图纸给我啊!!! fengganquan@126.com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发份图纸给我啊!!!
万分感谢!

图纸一些地方没画 不是很想发 怕发了一些商家拿去盈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一些地方没画 不是很想发 怕发了一些商家拿去盈利

我就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哪有经商的头脑啊。
就是喜欢做船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