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上电电调只有123三声,解锁电机不转

楼主(2016-06-03):
各位大侠帮忙啊
apm+xxd电调,发生一个怪事了。
直接上电的话,电调只有123三声,然后就没声音了。
遥控器
解锁,apm红灯常亮表示解锁,但推油门没反应,
电机
不会转。
如果按照下面的操作,就正常。
就是先通过usb给apm供电,然后再上
电池
电,这时,电调的声音正常,123.。。。11.。。。。1.。。。。解锁推油门电机也正常。
各项校准,包括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校准都做过,也正常。
请有经验的大侠帮忙看看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没做油门行程校准 要用APM做统一的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B:
电调油门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