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这些仪表或数据,而模型或无人机却没有

楼主(2016-06-03):
话说飞机仪表有汽缸头温度、进气压力、进气温度,滑油压力等这些发动机仪表或数据,而模型和无人机却怎么没有这些数据,也没有相关的各种传感器呢,控也没这些可传感的相关数据呢?

网友:
这样你不觉得太复杂了吗?还增加重量

网友A:
飞控里有很多数据没有给你显示出来,比如电机转速、速度、高度、大气压力什么的。

如果是油鸡,只是发动机上没有装相关的传感器而已。相信大型无人机的发动机上都有,模型嘛,就免掉了。

网友B:
“汽缸头温度、进气压力、进气温度,滑油压力等这些发动机仪表或数据,而模型和无人机却怎么没有这些数据”

军用的无人机因为飞行环境苛刻,为了飞行安全所以都有实时监测你说的这些数据。
而咱们能接触到的无人机油动的因为载重和环境问题,一般也只是检测燃油剩余量和发动机转速。剩下基本都是电动,只需要检测电压电流和发动机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多的数据对模型来说没什么用,而且装那么多传感器也增加重量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缸头温度、进气压力、进气温度,滑油压力等这些发动机仪表或数据,而模型和无人机却怎么没有这些数据” ...

电动的还有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里有很多数据没有给你显示出来,比如电机转速、速度、高度、大气压力什么的。

如果是油鸡,只是发动 ...

模型最好希望还是要,因为油机涉及到一些问题,维护,飞行途中发动机着火等等,而一些模友对自己的油机不怎么会维护,最好还是有数据才能知道飞行途中出什么问题了,能及时降落。甚至听说油机炸机比电动的更恐怖,据说出事就有几宗油机baozha或坠机造成人员伤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