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人人行拍R2TECK 1080P 全高清数字图像传输系统 DVL1地面拉距测试(视频)

楼主(2016-06-03):
无锡人人行拍R2TECK 1080P 全高清数字图像传输系统 DVL1地面拉距测试(视频)
近期进行的DVL1全高清数字图传地面拉距测试。测试结果:25mW功率下,传输距离达到600m。不受周围高压线,发电厂的影响。
DVL1即将面世,敬请期待。
DVL1主要技术参数:
工作频率
5.0G~5.9G可调,启动前自动嗅探空闲频段
输出功率
100mw~1000mw可调
视频参数
HDMI接口,1080P@24-60fps720P@30-60fps

低延时
屏到屏延时小于200ms
传输距离
100mw地面距离800米以上;1.1km(实测)
1000mw地面距离2500米以上
空中距离为地面距离两倍以上
射频接口
SMA/MMCX
发射端尺寸
50x70x30mm
接收端尺寸
60x80x30mm
发射端重量
小于100
接收端重量
小于500
天线形式
全向天线
天端供电
DC 8V~26V
地端供电
2S电池DC 8~26V
工作温度
20~70

?qq-pf-to=pcqq.c2c

网友:
这东西用来玩穿越就爽了。重量上还是可以接受的。不知价格怎么样?

网友:
200ms还是高了点,穿越机的速度和机动下,基本上属于残疾

网友:
看价格了,合适买一个四轴上试试

网友:
我更关心多少钱!

网友:
我需要一套

网友:
太赞了 缩小延迟啊

网友:
信号不稳定时会蓝屏还是画面静止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我关心价格!

楼主:
价格的话,根据目前的消息是2000多,比lightbridge便宜太多了。

网友:
这是在和风路上测试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的话,根据目前的消息是2000多,比lightbridge便宜太多了。

200MS延迟 宁可加1000买以色列穿越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S延迟 宁可加1000买以色列穿越图传

以色列的那个加1000能买的到?

网友(2019-09-02):
我是刚接触这个东西,也查了很多资料,请问:大多数显示屏都不支持1080p,那么你这个显示屏支持吗?你这个选择的是1080p,30fps吗?我的怎么在图传在跟前都屏幕闪烁呢。

网友:
15楼这坟挖的。不过也是感慨啊,短短三年时间,数传就从实验室走向大众了,再有三年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
不要说200的延迟就100延迟穿越机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