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的FPV四轴教程,到组装完整攻略

楼主(2016-06-03):
本教程会介绍FPV的详细过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进步
购物篇:
1.主控:CC3D  经典主控,便宜实惠适合新手

  为了布线方便,楼主给CC3D焊接的是弯头。
2.机架:QAV250
     某宝上的QAV250碳纤机架

3.无刷电机MT2206-1900KV * 4
  手上正好有一套银燕MT2206-1900KV所以用的这个。银燕的电机性价比不错,口碑也好。

4.电调:DJI TAKYON Z420 * 4

  DJITAKYON 系列电调,支持主动刹车功能,还可以用PC端配置参数,蛮有意思ESC
5.分电CC3D 分线板

6.遥控&接收机:天地飞WFT07,WFR07S
7.图传:便宜的TS832和RC832套装。
  实际测试这个套装性能不咋样,波纹不少,不推荐进坑。
8.摄像头:
买摄像头需要看好摄像头的参数,特别要留意摄像头的供电电压。镜头2.8MM比较合适,角度太大的话画面会变形,视野是大了但实际看起来不舒服。

组装篇:
  配件到齐以后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1.组装机架

2.放上分线板

3.装上电机

4.固定好电调规划一下走线

5.然后5V线引出来给遥控接收机供电,然后CC3D从遥控接收机取电。

6.这一步以后,先把电调临时的焊接起来(抱歉这里忘记拍照了)为什么临时焊接呢?因为现在电机转向可能是不对。比如说我们黑色弹头的电机逆时针转了(正确应该是顺时针)这时候我们需要交换任意两根电调与电机间的连接线。这里我们就不具体说原理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要使用LibrePilot GCS帮助我们确定电机转向。
  (1)首先,用USB连接CC3D。

  (2)一般软件会提示我们更新固件。我们点击黄色的大按钮“Setup Wizard”,开始升级固件,同时保证USB连接不要在过程中断开。
   升级成功后如下图。

  (3)升级完成后我们点击”取消退出配置向导。直接点击下面的”Configuration“选项,然后点击”Output“看到如下界面

7.确定电机跟电调线序之后,就可以相应的把线剪短,正式把电调与电机焊接好。这是我焊好后拍的。

   注意:我把CC3D转了90摆放,目的是让USB口在机身侧。所以以后配置CC3D的时候记得修改飞控版的朝向参数。
   自夸一下,这电调的理线蛮有肌肉感的。
8.我把图传和摄像头接上,测试整套图传系统是否正常

9.至此,这台穿越机的硬件部分就组装完毕了。完成CC3D的配置之后就可以去试飞了。CC3D的配置大家可以去找找教程。谢谢各位看官,再会。

网友A:
教程做得还可以,但这种装机组合已经相对保守了跟不上现在主流穿越机的发展趋势了,对于现时想入坑穿越的新手还是从F3飞控开始为好少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程做得还可以,但这种装机组合已经相对保守了跟不上现在主流穿越机的发展趋势了,对于现时想入坑穿越的新 ...

大神,你来一个F3的教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来一个F3的教程吧?

网上有好的教程啊,看看这个系列很不错的。

?from=y1.9-3.1

网友C:
留那么多多余的电线干嘛?没用的全部截短,接头全部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留那么多多余的电线干嘛?没用的全部截短,接头全部重做

重点是图传放在了机底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做得还可以,但这种装机组合已经相对保守了跟不上现在主流穿越机的发展趋势了,对于现时想入坑穿越的新 ...

嗯, 最近也在接触f3,以后有时间会跟大家分享

网友:
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好的教程啊,看看这个系列很不错的。

?from=y1.9-3.1

迷人的声音啊,讲的真好!

网友:
大疆的穿越电调不知道好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