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出现这样的界面谁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2016-06-03):
问题如图,线按照教程接好了,但是显示器上面出线一段英文之后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了,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
百度翻译下

网友:
OSD在等飞控给他发心跳包呢

网友:
没收到飞控串口数据

网友:
用谷歌的翻译,百度的翻过来的都是中式英文,根本词不对句。

网友A:
地面站点一下“启用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点一下“启用遥测”

点过了,没反应

网友B:
是不是osd的tx和rx线插反了?

网友:
我的插反了就是这个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osd的tx和rx线插反了?

反过来插还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2016-09-12):
请问解决了吗?能告诉一下我怎弄的?

网友:
飛控出來的要連接 OSD 的    TX 跟 RX 交換一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能告诉一下我怎弄的?

解决了,线接的没有错,重新找的泡泡老师的刷板程序刷出来就好了,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线接的没有错,重新找的泡泡老师的刷板程序刷出来就好了,可以用了

有接线图吗?看一下?刷什么东西?